[家电] 拆一个飞利浦电动牙刷

楼主(2024-04-28):
电动牙刷不受控,有时莫名其妙的自己哼哼唧唧地启动,拆了它
底部撬,前面怂都没法拆开
最后用刀片割
成功分解
看看底部结构
卡扣的
理论可以撬出
但是有外壳限制,基本不可能无损
按键有铜锈
铜锈导致按键自己导通
外壳对应按键处软胶有缝隙
电磁震荡的驱动线圈,灌胶处理了
拆出来
驱动磁铁的一端
带磁铁的震动头
磁力不小
可以撬掉
导磁板和两片强磁
震动骨架
还有标号
牙刷头连接杆和密封胶圈
全家福
两节7号镍氢电池串联
有锈蚀
估计有漏液
留下强磁,其它进垃圾桶

网友:
明明可以底端拆开,偏要毁了他

网友A:
呵呵,飞利浦的东西不好拆啊,我同事有一个飞利浦的电吹风,愣是找不到螺丝和缝隙,似乎超声波焊接的,最后也是破坏性拆开;感觉老外就是不让我们维修的,怕我们学习了其中的技术秘密。

网友:
电动牙刷似乎密封圈老化就很快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飞利浦的东西不好拆啊,我同事有一个飞利浦的电吹风,愣是找不到螺丝和缝隙,似乎超声波焊接的,最后 ...

我猜小家电都是其它厂贴的牌,毕竟这货只做那几个核心业务,其它的早卖完了...

网友:
本来可以无损拆的,硬要割开。其实夹扁尾部卡位,卡位就会松,用撬棒插入一用力就出来了

网友:
进水受潮就会这样

网友:
太暴力了,报废了

网友:
漏液的电池不能用了,换上新电池。

网友:
挺简单的就从下面撬开了,这下全毁了!

网友B:
这个已经是改进过刷头密封圈了,还是渗漏,或许刷牙后平放更好 ?

网友:
这东西好像难以避免进水的。

网友:
漏水锈蚀按键,牙刷被暴 力拆 解了

网友:
真是人才啊,网上一堆拆解的,参考一下撒,你这多残啊

网友:
牙刷内部进水了,只要腐蚀不是很厉害清洗后还能用,正确的拆解方法是从底部把底盖撬开,这样虽说不能无损但拆开后还能不换壳恢复使用

网友:
看来楼主是抱着扔垃圾桶的想法干的

网友:
开关部分胶帽最容易进水,我有两个牙刷都是胶帽破损进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是改进过刷头密封圈了,还是渗漏,或许刷牙后平放更好 ?

头部刷杆的密封胶碗处完好,是按键胶帽软硬结合的地方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