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某品牌储水热水器的这个独特的功能,有用吗?

楼主(2024-04-28):
出租屋的热水器坏了,房户找我,我去了,是内胆漏水了。又买了一个新的,然后 售后来安装的时候 非要给墙上钻个孔安装一条电线,说是有了这条线,热水器发生漏电的时候 热水器壳上的一个灯 会亮。不钻这个眼就不给安装热水器,没法子只能让它钻。。。。
后续经观察 这个东西就是个 氖泡 一头接在内胆上,一头通过那条导线接了水泥墙。。。

谁还有老式的氖泡的电笔,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 接水泥墙上,帮忙看看氖泡 它亮吗? 试的时候注意安全。。

想不出这个应该发哪,版主给移动一下吧。。

网友:
某品牌 开头,大概率还是有点用的。    比如说防电墙,实物看起来也就那样,看测试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就是一只测电笔么,应该有用的

网友:
其实还是有用的
不过热水器不是自带漏保的吗

网友:
应该有用吧

网友:
洗澡前瞄一下氖泡,亮就是有漏电,起个提示作用

网友:
这个的确会亮,不用钻眼,绑在挂架下面也是允许的。。。

这个主要是用来避免地线带电没有办法表述。。。
这玩意反正没多少成本。。。比纯噱头要科学一点点。。。
地线带电漏报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
如果氖灯泡的一端有电压,它是会亮的,我估计是一端接墙上(相当接地),另一端接外壳,当漏电时,它就亮了。

网友:
漏保不跳?多一个卖点。

网友:
某品牌是不是美的啊?我家的也有

网友:
就是一只测电笔,有用

网友:
漏电保护 感情洗澡前还 要喽一眼

网友:
万家乐的电热水器(可能是某个系列)就有电线带电指示灯,就是要像楼主说的那样接一条线在墙上

网友:
早先都有,不用打洞,直接接到热水器吊架上就可以了!

网友:
洗澡前先看看,亮就是有漏电,起个提示作用

网友:
应该有用,但如果你的热水器有地线,直接接地线应该也可以。

网友:
安全第一,我都是买燃气热水器,这种电热水器没用过;燃气热水器放在室外,防止燃气中毒;我想这种电热水器,接地和接零都是很重要的,主要是水会导电,多一道安全防线还是必须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终极漏电指示,其实可以用这个功能扩展做更多保护功能,可能厂家留着做新款主打终极安全吧.这个是在极端状况下漏保没有触发而做的漏电指示,就是内胆没有可靠接地但漏电了这样外壳就带电,接一个乃泡到墙壁内一定会点亮乃泡.

网友:
有提示作用,如果灯亮就不能洗了。

网友:
老司机都用氖泡的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