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ThinkPad T460联想笔记本电脑带940MX独显TrackPoint小红点问题

楼主(2024-04-28):
【问题描述】
有个问题,ThinkPad T460笔记本电脑TrackPoint功能无法使用,一直是禁用状态,导致小红点和上侧的两个按钮都无法使用,更新过驱动也不行。但是TouchPad是正常的,下侧都可以正常触摸。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咋办,求助各位

【配置介绍】
CPU:英特尔 i5-6200U 2.3GHz
内存:DDR3L 1600MHz  8GB
硬盘:铭瑄480G SSD固态
显卡:NVIDIA GeForce 940MX ( 2 GB / 联想)
屏幕:14英寸 1366 x 768
网卡:Intel AC8260 / I219-V

楼主:
继续更新,发现卸载掉 Synaptics Pointing Device驱动之后,触摸板上侧两个按键反而可以使用了,怀疑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发现卸载掉 Synaptics Pointing Device驱动之后,触摸板上侧两个按键反而可以使用了,怀疑是驱动 ...

估计是因为驱动版本不对,建议使用联想官方驱动管理软件安装驱动看看?

网友:
驱动版本问题,官网下驱动吧。我T440P,为了类似问题安装了许多版本驱动,最后发现最好的而且功能正常的,只有WiN10 update自带的驱动,或者thinkpad官网的驱动最正常。

网友:
以前thinkpad 官网的驱动下载老版本网页很好用. 大概三年前左右吧, 更新过后非常垃圾, 老机型的很多驱动都没了

网友A:
上高清屏,这个分辨率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高清屏,这个分辨率受不了!

哈哈哈,我都是吧DPI开到150%用的,效果还行

网友:
看来好像是驱动问题,有时升级最新驱动反而不好用。到官网下载驱动,我一般用360驱动大师(不是鲁大师)自动安装笔记本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