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x99主板推荐,要求c612芯片,d3内存,单路cpu

楼主(2024-04-28):
想装一个x99平台,要求c612芯片,d3内存,单路cpu

网友A:
X79,双路CPU,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79,双路CPU,需要吗?

楼主要买马,你推荐羊。要保修长的就选精粤华南巨蟹师之类的大牌子,一般保修三年,二百多的只能买H81 B85芯片组的,C612的基本上都在三百以上了,要买C612芯片组D3的话推荐科脑代工那种X99D3M4,保修一年,价格淘宝大概210多,X99D3M少一个M.2接口价格180左右,版型差不多,散热和接口稍微丐一点,但是都是C612原芯片!我买的二百出头的科脑X99D3M4!

网友:
莫非楼主要上E5神教

网友:
x99z-102的C612也就2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