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漂亮国的250V9A电源开关

楼主(2024-04-28):
偶尔拆到一个电源开关,大小跟我们的DZ47空开差不多,我是第一次见到哈。
漂亮国的牌子,翻译一下是阿莱帕克斯,然后又是墨西哥生产的。
我理解是贴牌的哈
贴纸上的鸟语是不是这样理解:
最大电压250V,正常电流9A,跳闸电流11.3A,峰值电流63A

楼主:
下端插口电源进线,上端接头电源输出拆解见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951&page=1#pid16271170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里面金属片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里面金属片过热保护

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这么高电压

网友:
没拆开,差评

网友:
为啥它们的总感觉物有所值呢,就算贵也是值呢

网友:
不是家庭用的,设备配套的东西

网友:
下进上出,习惯不一样

网友:
这不适宜家用吧

网友B:
等看里边真面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看里边真面目

卯钉封口,拆开不客易复原,可能拆开怕装不回去吧。

网友:
同样外观的开关在dell服务器机柜上见过。

网友:
还以为是输出直流250V9A的电源……

网友:
我拆了几十个通信上用的低压直流这样的开关,开关耐压写直流80V,电流倒很大,就是一直迷惑就一开关不是都一样的吗,我还想用着220V当桌面开关的,自己一直都没试过这个开关是否合适用着220V上,有哪位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还没拆开吗

网友:
开关做的挺精致

网友:
墨西哥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