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鱼上买的扩容1T固态还原真实容量

楼主(2024-04-28):
看到坛友发的2T扩容盘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087-1-1.html
盘体是这样的:

正好我之前鱼上收了个一样的扩容固态,和这个类似,今天我们来恢复其真实容量。

先看盘:

软件查看:

足量1T哦,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一模一样?都是磨标主控,都是扩容盘。因为有人分析过是螃蟹主控,我直接找螃蟹主控软件来读取。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颗粒制程,软件看也是1T

已经可以看到制程了其实固件里也说明了B0KB的制程,找相应软件来恢复量产即可。

量产pass 恢复了80G的真实容量。

这种扩容盘 3星和金士顿是重灾区,写入开始还行,到实际容量,比如这块写道70几G,写入速度降为几K每秒。
咸鱼上莫贪小便宜。

网友A:
RM1135/RTS5735能用5732DL的工具开?
求RM1135/RTS5735开B0KB的工具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太高!一般用户还真难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1135/RTS5735能用5732DL的工具开?
求RM1135/RTS5735开B0KB的工具

哪看出来是5735的主控?
我下载了5735的软件不识别,又下载了33和32的,最后32的带B0KB固件就顺手开卡了。

网友:
现在很多东西最好到实体店买,别在某宝或并夕夕上买,都太骗人了。

网友:
假货横行,消法消法,千呼万唤,多年来,还是基本消去没踪影,只有315,或者消费者愿意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看出来是5735的主控?
我下载了5735的软件不识别,又下载了33和32的,最后32的带B0KB固件就顺手开卡了 ...

只有RM1135/RTS5735是这种QFN封装的,,其它都是BGA

网友:
这个扩容真是疯狂,全是坑小白,感谢楼主科普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避免掉坑。

网友:
80G,这也太黑了。

网友:
不用怀疑,就是螃蟹的主控,这个事行内都知道了

网友B:
什么叫螃蟹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螃蟹主控?

Realtek,logo像只螃蟹

网友:
有个240G的一直开卡不成功

网友:
之前有个老哥让我帮着选个固态
俺推荐了以后他在海鲜市场上买了一个
还和俺炫耀说俺推荐的那个贵 他买的这个便宜的很
结果过了一段说数据丢了 让俺帮着想办法

网友C:
如果不量产的话,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拷贝接近全盘容量的数据进去试试?

网友:
太黑了,80变1000g,螃蟹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量产的话,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拷贝接近全盘容量的数据进去试试?

urwtest写入就行 方便点

网友:
以前是U盘,现在是SSD盘,还是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