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超级便宜的牛屎芯自动档万用表

楼主(2024-04-28):
之前很多万用表啥手动挡自动挡全自动都送人或者带回老家了,最近都是用个钳形表当万用表.电路调试经常要短接俩信号,所以又想要体验新表了.原本在闲鱼低于原价买了全新众仪Z303但卖家很久不发货,就在安能官方旗舰店买了这个M20炮灰表临时用一下.
到手感觉机身挺小功能都有就是反应真感觉慢,8888显示倒挺大挺清晰,表笔很普通是定制平头款,后续看改个不锈钢特细表针款.
手上没有专业基准就勉强模拟测试一下,也看不出准不准,就图个了然勉强知道大概参数.

拆机秀秀,还好PCBA没啥元件不然这个价表真不知怎么做出来的,见仁见智,牛屎芯,外围特简洁.看图吧.

表配了软套机身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表配了软套机身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拆开软套,裸了.

拆开软套,裸了.

软套,有了它不怕摔.

软套,有了它不怕摔.

定制类表笔,差的一坯.香蕉头带弹片临时解决差表笔座的接触问题.插拔还是很舒服. ...

定制类表笔,差的一坯.香蕉头带弹片临时解决差表笔座的接触问题.插拔还是很舒服. ...

背部支架和电池盖一体组装.

背部支架和电池盖一体组装.

开壳全貌

开壳全貌

表笔座和保险丝特写.

表笔座和保险丝特写.

就算增加这个护套也解决不了表笔座差的难题,但适配定制表笔还真的可以临时解决接触问题.长期那就难说啦,就 ...

就算增加这个护套也解决不了表笔座差的难题,但适配定制表笔还真的可以临时解决接触问题.长期那就难说啦,就 ...

简洁的档位拨盘弹片,是不是可以解决ZT219拨盘问题?

简洁的档位拨盘弹片,是不是可以解决ZT219拨盘问题?

功能按键帽,手感偏硬,毕竟是小机身那我觉得按键硬度偏软才适合.

功能按键帽,手感偏硬,毕竟是小机身那我觉得按键硬度偏软才适合.

PCBA正面,够简洁够便宜,还有助焊剂残留,不止后续拨盘接触会不会差.

PCBA正面,够简洁够便宜,还有助焊剂残留,不止后续拨盘接触会不会差.

核心牛屎,背板支架都不固定下.这个板子很个性竟然把每个元件的型号都丝印在板上. ...

核心牛屎,背板支架都不固定下.这个板子很个性竟然把每个元件的型号都丝印在板上. ...

便宜的表笔坐开口套,材质没有检查,可能是镀镍铁皮吧.

便宜的表笔坐开口套,材质没有检查,可能是镀镍铁皮吧.

全透明的LCD显示屏,差点都以为这只是镜面盖,还想LCD不见了呢.

全透明的LCD显示屏,差点都以为这只是镜面盖,还想LCD不见了呢.

AAA电池,7号,原本可以做5号的,也不做防漏液处理,便宜嘛,原罪.

AAA电池,7号,原本可以做5号的,也不做防漏液处理,便宜嘛,原罪.

没有专业基准,AC220V1S内出数,可以接受.

没有专业基准,AC220V1S内出数,可以接受.

5.000V,嘿嘿,尾数基本不跳但慢是一定的.

5.000V,嘿嘿,尾数基本不跳但慢是一定的.

表笔短接0.3R,就这样,慢是唯一感受,反正没有校验的基准.

表笔短接0.3R,就这样,慢是唯一感受,反正没有校验的基准.

二极管档位开路4.0V,这个电压测试LED不错.

二极管档位开路4.0V,这个电压测试LED不错.

频率可以测试小于1hz.

频率可以测试小于1hz.

频率可以测试大于1Mhz.

频率可以测试大于1Mhz.

温度测试在笔记本旁边30℃接受.

温度测试在笔记本旁边30℃接受.

NCV接近笔记本有反应,笔记本的辐射应该不低.

NCV接近笔记本有反应,笔记本的辐射应该不低.

背光可以貌似5S后关闭,明显亮斑就免疫了.

背光可以貌似5S后关闭,明显亮斑就免疫了.

手电筒LED发光亮度可以让我找到室内照明开关.

手电筒LED发光亮度可以让我找到室内照明开关.

网友:
良心表,至少拨盘镀金,使用了康铜丝(现在很多低端表都用贴片采样电阻),有基本的保护。像这种表pcb采用的是公版配置,有四五个牌子都在用,记得其中一个是希玛ST833A,也是20几元一个,精度有高有底看运气。

网友:
九块九可以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九块九能有这样的表,可以了。

网友:
看来还可以啊,在咱业余的眼里。

集成度高

网友:
电容测量范围怎样?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功能挺全,还可以。

网友:
找不到车啊

楼主:
不要被他们误导呀,哪有九块九,超级便宜那也是说正常情况下自动挡价位,没有活动那就是原价呢.

网友:
这是一分抢购的么?

网友:
以前1元买了几个

网友:
九块九我也想要一个,车呢?

网友:
咸鱼买了个手动表,淘宝卖150左右,心想怎么滴也该是硬芯吧。结果拆进去是牛屎。。咸鱼好的才卖30-40。。

网友:
这个价钱已经是相当不错,还指望什么

网友:
要啥自行车

网友:
看构造还不错,可以入手,可是没链接,看看而以。

网友:
九块九  随便玩玩

网友:
做工可以,起码有保险丝,拨盘也不错,价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