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电源电压,好像很容易,实际操作还很难

楼主(2024-04-28):
se-450-48,想用10k电位器替换原调压电位器。实际操作需要换输出电容,拆除限压保护。

网友A:
牵涉的东西太多,我改了好几个,最后还是买了个成品可调电源

网友:
还是成品的省心啊

网友:
不同电源,
改输出电压,
难度不同,
简单的,沒有过压保护不用改,
难的,甚至需要增減辅助绕诅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涉的东西太多,我改了好几个,最后还是买了个成品可调电源

改可调确实困难。可是我只是想改电压高点,是固定电压的。虽然难,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
多看多学,改了两个。感觉不是很难

网友(2024-08-12):
改了放在那边,其实也没啥用

网友:
看别人的说的都很简单,但实际上不知道要换哪个电阻。。。

网友:
是啊 说的简单做起来有点问题

网友(2024-09-22):
既然想废物利用,就不能怕麻烦,多看多学,改好了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改好一个电源确实好不容易,不是这问题还是那问题的,牵扯的东西太多,还是要吃透原理可能要好一点

网友B:
不会有那么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那么容易吧

现在由原来的45v改到了最高70v,在高就保护断电。不只是哪里保护,他有个继电器会断开。稳压管都已经处理了还是保护,

网友:
拆除限压保护

楼主:
稳压管已经拆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