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初玩FC3379开卡失败求指导:ErrorCode3

楼主(2024-04-28):
看群里大神玩FC3379挺不错,遂购入2片,查表找到一片颗粒贴上(此颗粒在2259xt2上可以开出来),直接开卡提示错误,不解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PTABLE FAIL
写不了量产信息表
FLASH没焊好或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TABLE FAIL
写不了量产信息表
FLASH没焊好或芯片坏了

会不会是tog跳线的问题,颗粒在59xt2上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tog跳线的问题,颗粒在59xt2上是好的

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

去掉tog跳线R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