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饼铛。

楼主(2024-04-28):
电饼铛一个,上盖不加热。

拆开上盖,真是简单。

插头松了,重新夹好,完工。

网友:
我还以为加热盘坏了呢

网友A:
过不了几天又松了,你信不信?

网友:
这么简单,手到病除

网友:
我的电热锅用久了通电漏保调,P字头位置连接线绝缘强度不够,直接焊接到内部使用

网友:
第一张图片没食欲了

网友:
这玩意技术在涂层上面

网友:
这种插头怎么这么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不了几天又松了,你信不信?

我不信。

网友:
这电饼铛有点脏

网友:
那个插头不能那样捏,那样没有回弹性,用尖嘴钳顺那个圆形捏下,保持原有的弹性。上下盘的线得注意,使用多年的最好更换(耐温耐油线),老化后容易漏电。

网友:
故障比较好处理,最好把卡头换新。

网友:
同样遇到过电饼铛漏电跳闸。。。可是没有拆开。。研究半天拆不开。。

网友:
叙利亚成色

网友:
插头夹的都变形了不好

网友:
外观欠佳,电饼铛应该好久没用了吧。

网友:
修好能用就可以!!!

楼主:
一直都在用,只洗里面,不洗外面。

网友:
突发奇想,这个改造一下不就是拆、焊LED的加热台吗!

网友:
接头氧化,接触电阻增大,引起发热后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