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信鬼神,但是相信电脑成精了

楼主(2024-04-28):
半个多月前装一个大软件失败,卸载时又卡住了,强行关机导致电脑不正常,开机头一两分钟内勉强能用,但几分钟后桌面软件图标就会变成一些白板,点击毫无反应,只有Ctrl+Alt+Del 还有反应能弹出一个窗口,鼠标能动但点什么都没有反应。这些天来间隔三差五开机十来次,每次开机后不论是不是碰键盘鼠标,几分钟后雷打不动就进入了前面说的状态。

今天下定决心重做系统,在一个优盘里面下载了一个rufus和一个win10.iso,趁着开头能用的几分钟先把win10.iso给拷贝到了电脑硬盘里。拷贝时间比较长,几分钟。等拷贝完成鼠标就没法工作了。于是再次重启用头几分钟的活动时间运行rufus制作启动盘,制作启动盘的过程也需要好几分钟,等完成之后发现桌面恢复正常了。

满满的都是求生欲啊。

网友:
你这电脑是真的成精了。

网友:
世界,加钱可及...

--------------------------------

网友:
不打不工作

网友:
卸载软件,注册表也清理一下

网友:
居然能忍半个月。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卡住的过程就是它在加表,加到g表后它就正常了(坏块被备用块替换了)。

网友:
有硬件故障了

网友:
用修老电视机的方法,拍打几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知识了,原来是硬故障

网友:
全格还这样,那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反正都这样了~备份数据,重装一下就知了呗~
硬盘犯事最大可能~

网友:
可能是系统自己修复了某个启动文件。

网友:
怎么看都感觉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清理系统垃圾一下,包括注册表。装糸统是最好解决的,但这问题也要考虑硬件故障,硬盘,主板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能解决一大半的问题。重新插拔内存,显卡及各种接口,又能解决一大半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确实出现硬件故障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

楼主: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好判断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从故障出现的时机上看感觉不太像。

用rufus加载完iso 优盘就变成启动盘了。也有可能是用这个启动盘启动,自动修复了什么在异常卸载过程中受损的系统文件。

忍半个月是因为有别的机器用,另外现在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容不得系统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了。当年真是疯狂,为了让各个分区的空间是整数G值,一天能重装好几次系统。

网友:
用软件测下硬盘吧,一般跑个稳定性测试

网友:
系统文件受损大概率是硬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