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加装的凯越自动升窗器

楼主(2024-04-28):
左前升降器不动了,这个自动升窗器坏了,拆了不要了,旧的拆开看看,

网友:
有这个还是挺方便的,现在的新车估计不需要再加了

网友A:
这种就是,当ACC断开时,收到锁车触发电平,然后继电器模拟主驾这边4窗按键接通。
还有一种是走的CAN协议。。。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坏了呢?修好当个备用品也不错,修不好拆件也可以,听说车规级的都是好东西,那几个继电器一定不错。

网友:
老车上换新比较实惠,值得一换

网友:
检查继电器和达灵顿管      但是看倒数第三图好像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当ACC断开时,收到锁车触发电平,然后继电器模拟主驾这边4窗按键接通。
还有一种是走的CAN协议。 ...

对的   CANbus那种更加简单  一个插obd的插头一样的东西    里面用7335降压  给单片机和can收发器    单片机检测到锁车代码就发送升窗代码      单片机有stm32  和gd32   gd32坏的比stm32坏的多几倍

网友:
楼主要是不要了,能不能送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坏了呢?修好当个备用品也不错,修不好拆件也可以,听说车规级的都是好东西,那几个继电器一定不 ...

原车的肯定是车规级,但第三方出的很多车载电子产品都不是

网友:
这只是控制部分!!!

网友:
装哪?门板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坏了呢?修好当个备用品也不错,修不好拆件也可以,听说车规级的都是好东西,那几个继电器一定不 ...

看板子设计做工,不是车规的;车规pcb标准不一样,都不是一批生产。

网友:
这东西基本不会有原厂的。不给你这个功能,就是让你买高配。给你这个配件你还买高配么?

网友:
我的只有主驾窗带一键升降,其他的都不带,还在考虑要不要加这个

网友:
兄弟的一台凯迪拉克 XT5 落地30个W,   也是没有升窗功能

10W内的国产车这个功能基本标配

网友:
一堆的继电器

网友:
把继电器改成摸死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