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马直流无刷落地扇改遥控,方法相当的简单和完美,感谢坛友无私的分享!

楼主(2024-04-29):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又到折腾电风扇的时候了。今年永速的比较热,据说去年叫天马,也热了一夏
偶这台天马是去年撸的,30几的没撸到,花69.9大洋撸后面一批的乞丐款
照片是去年组装时拍的

包装箱上的信息

内容

全套
除主机外,配件应该是和交流落地扇完全通用

几下装好

虽然整外形和老式的一毛一样,但运行噪音确实不大

而且功耗降低大半
最低的1档才2W多点,最高的12档也就20W

去年只是装起来用了个夏天,虽然有坛友(实在抱歉,找不到这个方案的原贴,大概和这个差不多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923-1-1.html)做了最完美方案,偶折腾其他的实在忙不过来

今年可以折腾一下了
撸了红外接收器VS1838B,几毛一个

第一次拆开看,里面空荡荡的

板子翻过来,元件都在这面

主控MCU是晟矽微的MC35P7041D

无刷电机驱动器是深圳峰岹的FT8215Q

给MCU供电的5V LDO

看来这版PCB有错误,切断铜箔后重新飞线到MCU旁边的Pin脚上

底部还有个微动位置,应该是留给摇头键用的,不过板上没有相关布线

前面板的背面,空间比较大

准备加的红外接收管
左起pin1:OUT,pin2:GND,pin3:VCC

接法很简单
红外接收器pin1接MCU pin19,pin2接MCU pin1(GND),pin3接MCU pin20(+5V)

焊好,随便找个遥控器测试一下,OUT有波形即可
免得白忙活

开始的主意是焊好接收器,用其他红外遥控器试看能不能用
结果悲催的是,老电扇的遥控器、万能遥控器、电视机和空调遥控器一堆都测试了,均不能用

只好乖乖按教程撸红双喜F16-R的电扇遥控器,还好有点红包,花了偶3个多大洋
开始也想撸更便宜的电风扇的万能遥控器,想想还是算了

测试下来,键位功能实际如下,几米距离操作没问题

这个应该是天马无刷电扇改遥控最简单、花费最少和效果完美的方案了,感谢坛友无私的分享!

网友A:
哈哈,和永速一毛一样

网友B:
恭喜改造成功!

网友C:
前几天花巨款110+买了永速的遥控款

网友:
天马行空,永速前进。

网友:
感觉遥控对我没什么用,家里的风扇遥控偶尔用来开机。

网友:
这个改得不错,有空也试试。

网友:
nice,我也买了永速

网友:
去年是天马,今年是永速,咱们猜猜,明年叫什么名字。

网友:
摇头还是改不了啊!

网友:
买了遥控的. 遥控器反而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和永速一毛一样

听说不但换了名字,还修复了Bug

网友:
元首勤俭持家的精神令人感动
俺比较奢侈直接买了遥控版不过因现在用不到还没有拆包安装

网友:
70元了竟然还把遥控阉割了

网友:
这风扇里面居然还兼容遥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改造成功!

嗯嗯,接近完美

网友:
改的不错。
看接收头有好多型号。管脚功能也一样,不知通用吧。

网友:
为啥今年永速的板子比天马的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花巨款110+买了永速的遥控款

永速虽然板子变化大,不过应该也可以通过相同办法来改

网友:
改造成功,遥控用着方 便,今年永速风扇的遥控还是天马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