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六脚芯片'WCEBG'型号参数

楼主(2024-04-28):
应该是稳压芯片,求型号参数及替换型号,谢谢

网友A:
大概率是这个 SY8113

网友:
很多芯片都是pin to pin的,只要脚位对的上都能直接替换的。。。。。

网友:
这个可能不好查

网友:
你跑一下线看看各个脚是干嘛里你发个芯片谁知道是干嘛里

网友:
看着像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这个 SY8113

看着接近,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没搜到,你根据功能看看是降压还是升压

网友:
这个啥东西呀?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