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做了一个土基准

楼主(2024-04-28):
手里没100mV,1V基准,完美的基准也就DT830-2020B太贵了,200多,利用AD584LH 2.5V,100K,1K精度0.1EE电阻和202,104可调电阻组合成分压电阻,利用跳线区分100mV,1V,在UT39E+上1个字的跳动,趁热乎感觉校准三位半可以,100V就没办法了100V基准都得100多只能等等了。
这样分压,可以得到8组电压,100mv,200mv,300mv,400mv,1V,2V,3V,4V

网友A:
好吧,最近坛子里基准开始流行了,我感觉有点轻微中毒,我打算忍一忍。

网友:
看起来还挺准的,不错

网友B:
估计温漂高达200PPM,最好每次使用都校一下

网友C:
不错,1.0000V

0.1EE电阻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吧,最近坛子里基准开始流行了,我感觉有点轻微中毒,我打算忍一忍。

混论坛也陆续买了个几个表,结果发现表越多越纠结。最后也不纠结了。。反正将就用。。

网友:
这个基准已经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混论坛也陆续买了个几个表,结果发现表越多越纠结。最后也不纠结了。。反正将就用。。 ...

一直不想弄基准,就是怕徒增烦恼,我的两块表,测电池基本只差2个字,所以就当它们是准的。

网友E:
用可调电阻组合后分压,长稳效果需要时间验证。

网友F:
你是以显示准确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以显示准确来调?

对呀高位表显示X.00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温漂高达200PPM,最好每次使用都校一下

那肯定的,没那么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1.0000V

0.1EE电阻贵吗

4块钱以上吧这两颗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想弄基准,就是怕徒增烦恼,我的两块表,测电池基本只差2个字,所以就当它们是准的。 ...

我这个是胜利使坏,只有电阻电容电流档可用,其他都不能用,要不我也不搞,有个AD584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可调电阻组合后分压,长稳效果需要时间验证。

不用可调没那么合适电阻

网友G:
之前说过,高压可以淘一个光电倍增的高压模块。输出几十伏到1000多伏,任意调整,而且很稳。几十块钱就能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说过,高压可以淘一个光电倍增的高压模块。输出几十伏到1000多伏,任意调整,而且很稳。几十块钱就能淘 ...

能不能给个链接大佬,没搜到,找到一堆3 4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链接大佬,没搜到,找到一堆3 400的

闲鱼经常关注点,很容易碰到。

网友:
【闲鱼】https://m.tb.cn/h.gYciqAW?tk=E6A9Wsuib7x CZ0015 「快来捡漏【高压电源模块,型号BF956】」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个人平常用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