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哪里能买到质量较好的蓝牙耳机电池?

楼主(2024-04-28):
    想用蓝牙耳机听音乐,我的蓝牙耳机换新电池(电池标称:型号401030,容量130mah)后续航时间也只能达到2.5小时左右,很不方便。请问大家你们的蓝牙耳机一般续航时间多少为正常,能否介绍一家X宝店能买到质量较好、不虚标的蓝牙耳机电池,先感谢!

网友:
需要去厂家直接购买,如果是量比较小可能难一些,可以在旗舰店网购。

网友:
听小说最小声音5小时,新的时候能6小时吧

网友:
我都是顺便买,捡到一个JBL蓝牙耳机,买不到一样的,买的漫步者的耳机电池勉强塞进去,用一天没问题

网友:
上次在TB上买的电池,开始还行,用了2个月衰减太严重了。还是原装的好一点。但是不知道哪里买

网友:
不一定非要买这个型号的电池,401030,它的外形尺寸:4*10*30,量一下你的耳机空间,最大能放多大尺寸的电池,电池体积大了,容量自然也就大了。

网友:
这个耳机我也有一个,是耗电比较大,我是把LED限流电阻加大很多省电,勉强听书4个小时

网友:
你这电池容量若足容的话,中等音量,应该可以连续使用10多小时吧,当年新买蓝牙耳机时,你自己没试么。
你可以在串个电流表,量一下电流,正常连接手机,不播放啥,待机电流应该低于5ma,播放音乐时,低音量没啥变化,一般不高于15ma。
以上是我2019用垃圾的万用表自己量的垃圾蓝牙方案的数据,不知道5年后的今天,现在的方案,播放时,功耗是不是更低了

网友:
买到好电池太难了,经常是用用容量就不行了

网友:
确实,这个环境里很难买到不虚标的,所以我平时也很仔细的用蓝牙耳机,生怕把电池给搞坏了,还收集了一些拆机的电池,不过没有能用上的,还要定期充电,怕饿死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这个真不好说。
首先认准品牌,找官方旗舰店。
其次,手工测量你原装电池的尺寸,按尺寸,在官方旗舰店找类似体积的就行。

网友:
这种小电池都差不多,很难买到媲美原装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师傅,我再试过了,是这耳机质量差,自身耗电太大的原因造成的,我没测它到底有多大的静态电流,但我把这电池放新买的耳机里,耐用时间达到我满意的时长,8小时左右。再次感谢热心师傅。

网友(2024-07-17):
从没买过质量好的耳机电池,现在只能直接换新耳机,有点名气的牌子产品用一两年还是可以,电池不行了就扔

网友(2024-08-30):
别指望了
个人很难买到的

网友:
不一定是电池问题。我试过了:同样的电池,放不同耳机上使用时间一个4小时左右、一个10小时左右。

网友:
我也有一个单耳的M165,原来是很省电的,充一次电,待机一个月,正常使用也能用半天。但现在充一次电,待机也仅能撑1天,尝试过充满后把电池焊下来,放着是不耗电的,接万用表电流档侧关机电流,也有11ma,开机瞬间电流才15ma,不知哪里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