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碰撞起火后,人逃生的时间有多久?

楼主(2024-04-28):
是不是有个5、6分钟的逃生时间?

现在的电动汽车,是否有逃生相关设计?

网友:
赛力斯的车一言难尽,还好有华为加持,一切皆可盘活

网友:
遥遥领先!遥遥领先!

网友A:
碰撞后,
10秒内,驾驶员自己如果不能解开安全带的扣扣,

结果如何呢?

网友:
对起火的电动车来说,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都是逃生的障碍。

网友:
水怪是不用逃生的,水一下就可以把火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撞后,
10秒内,驾驶员自己如果不能解开安全带的扣扣,

气囊蹦出了,10秒内你能把气囊刺破就算厉害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囊蹦出了,10秒内你能把气囊刺破就算厉害了吧

气囊不是密封的,上面本身有洞,不用刺破,最大的问题是安全带,慌乱中很难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

网友B:
如果是电池起火,还想逃?

网友:
点一个呲花,能指望憋五分钟再喷?  电池类似

网友:
这次的火灾,对华为问界的影响不小

网友:
看哪里先烧起来

网友:
   单就电池形状来说大单体块于小钢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池起火,还想逃?

当然要逃,使出宇宙红黄之力也要逃啊

网友:
如果在驾驶室变形卡住,或都车门打不开,就等着活活被烧S。所以我不敢坐、也不敢开电动车。

网友:
这么一撞气囊一炸,人都晕了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估计有个几分钟,一般只是慢慢烧,不会爆燃
三元里的电池的车估计就大概率没有逃生时间了

网友:
太吓人了,电池也太可怕了,电车应该加上自动灭火系统才好。

网友:
主要是怕一撞车,人都晕了,自主逃生有些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囊蹦出了,10秒内你能把气囊刺破就算厉害了吧

气囊炸完就会瘪的,不是完全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