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激活

楼主(2024-04-28):
     一台小风扇,放完电,长时间没充电。再次充电使用,电池居然一点电压都没有了,明显是饿死电池了,电池安全阀顶开了,需要复位安全阀才有电。
     上午搜索了一下,简单拿根牙签往电池正极的孔往里面压,换电池孔反复不同的力度压了好几下才有电压,电压2.6v左右,赶紧充一下电。又救回来了一个18650电池

网友:
这救回来的容量会打折扣么

网友:
性能也会下降很多的   换新的好一点

网友:
内阻会大很多,容量掉很多,充电容易漏液,这种0v电池最好还是扔了,用处不大

网友:
还是换电池吧,这个基本就啥容量的了

网友:
用的起17b+的人还用得着救一颗18650吗

网友A:
为了安全,我建议你马上做报废处理,这玩意可是铅酸电池,着起来可不管你那么多的。

网友:
救活过好几个,用起来没啥区别。

不过,

有两个漏液,把充电器搞废了。

结论:不划算。

网友:
做过,但有些不行了的

网友:
18650不是锂电池吗

网友:
评论这么多说漏液的,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我也这样玩过,当时充电也正常,放手电筒里面用,用几分钟时间又会断开,可能与手电筒电流大有关系,还有一个这样处理的电池放手电筒里使用,漏液了,把手电筒给腐蚀了,最后报废了一只强光手电,得不偿失,这种二手18650不值钱,还是垃圾桶处理比较好。

网友:
建议装个保护板,避免再次饿死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安全,我建议你马上做报废处理,这玩意可是铅酸电池,着起来可不管你那么多的。 ...

可不是铅酸电池,少打一个字,误导坛友了,抱歉抱歉

网友:
这个表很不错

网友:
好像现在18650价格下来了,普通的几块钱吧

楼主:
这么多评论说的有些道理,拿回去放进水里,放电报废

网友:
电池多了也是麻烦事,几个月就要检查一下

网友:
都能拿下来了为什么不换一个呢?成本也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