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凯利顺558助焊膏不好用么?还是我的用法不对?

楼主(2024-04-28):
买了点558助焊剂,也没觉得多好用,和浆糊胶水一样,白烟多,加热久了变黑,最烦的是弄板子上黏糊糊,沾手上都擦不掉。

这货就这样么,还是假货,我的用法不对么
觉得还没有金鸡好用,之前一直用金鸡,都说腐蚀性大,用下来也没觉得腐蚀多大。残留很容易擦干净。

用烙铁时间长了会变黑,用风枪还好。

这金鸡好几年了

网友A:
你这是绿色金鸡是中性的,那种蓝色罐子的的腐蚀性强

网友:
凯利顺558本来就是BGA助焊剂啊
我也是用这个,也是黏糊糊的,用完之后用洗板水清洗,不过不洗也没事

网友B:
这个所谓的金鸡。。。真是没有什么的。

助焊膏,黄色的,比你这个都好

网友:
BGA用的这个挺好

网友:
烙铁头要注意保持清洁,经常在湿海绵上擦干净,就不会很脏。用过凯利顺最便宜的223,感觉还可以,拖焊、BGA都没问题。后来又买过什么英华六代什么的,吹得牛逼哄哄,价格翻倍,用下来也不过如此。最近又入手了杨长顺调和油,还没用,估计也不会有惊喜,想想助焊剂横竖跑不出那几种成分,技术到家松香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绿色金鸡是中性的,那种蓝色罐子的的腐蚀性强

那我可以愉快的继续用金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所谓的金鸡。。。真是没有什么的。

助焊膏,黄色的,比你这个都好

金鸡一般的直插板子还行,脚密点的贴片发现会漏电,BGA肯定用不了。

网友:
从2000年学家电维修,开始用过焊膏,发现这玩意有腐蚀性就再也没有使用过了,松香足够了

网友:
我用的金宝的218,也是黏糊糊,也有烟,不过加热完了冷却以后,就不沾手了,用洗板水比较好擦,酒精擦要费点事

网友:
容易腐蚀铜吧

网友:
绿色金鸡挺好用的。

网友:
bga助焊膏基本用热风枪或者恒温加热台,松香用烙铁加热时间长了更黑,完全糊在烙铁头上

网友:
金鸡的不敢用吧?这个腐蚀强可能用是不是容易漏电?有没有这个事?据说焊电线可以!用来焊电路怕不行!

网友:
金鸡的只要清理干净,一般用着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