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长城GW600 SSD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4-28):
2023年5月6号买的长城固态硬盘,想着也算是品牌,价格也实惠,买了个1T容量的,没想到出现奇怪的现象,6个月左右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伴随硬盘灯狂闪。程序无反应。

只有重装系统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问商家,也是无法解决。

之前买了几个西数的,没遇到过此种情况。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的,望告知一二

出现的故障现象:

测速看不出问题:

测速看不出问题:

网友:
闪存颗粒出问题的几率较大

可以先向官方要固件,升级一下试试,,
或重写一次官方固件

就是重新量产几次

网友:
找保修啊,肯定是有问题了啊,这东西不是保修很久的嘛

网友:
还在保修 可以直接更换的

网友A:
长城?做电脑电源那个吗?  坑多多买的?

网友:
能退直接退了,国产的基本不要碰,大多是垃圾。

顺便提一下:连温度都造假,能有什么好东西。

网友B:
看性能太渣了,我13年的OCZ 128G都有这个分数。

网友:
原来不是听说长城的固态质量很好吗?

网友:
还是直接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城?做电脑电源那个吗?  坑多多买的?

是的,拼夕夕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性能太渣了,我13年的OCZ 128G都有这个分数。

还好吧,主要是2010年的笔记本电脑,性能摆在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主要是2010年的笔记本电脑,性能摆在那。

我OCZ的装在2代i3上面就这性能,现在还生产这种10年前性能的SSD,可见其技术真不咋滴。

网友C:
先找商家售后,退换或者退货,没有售后拆了看看啥货色,然后找工具重新开卡,漏电的片子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刚开始能用一段时间,然后冷数据出问题,它固件里垃圾回收和磨损均衡策略都不行,有的冷数据读出慢,或者漏电严重的像是坏区,就是各种奇怪故障现象

网友:
重装就好,是不是读数据很困难了?能退掉就退掉

网友D:
看我168买的闪迪二手盘,买回来的时候写入116TB左右,一年多用到120TB左右了所以不担心寿命,就算300PE,现在还青壮年:

测速一直稳定,这是超过半盘的测速:

网友E:
win7系统,插得接口估计还是sata2,可以看看系统有没有开tri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性能太渣了,我13年的OCZ 128G都有这个分数。

ocz可不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168买的闪迪二手盘,买回来的时候写入116TB左右,一年多用到120TB左右了所以不担心寿命,就算300PE,现 ...

这个速度很不错啊

在哪买的?我也去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系统,插得接口估计还是sata2,可以看看系统有没有开trim

好的,我去设置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商家售后,退换或者退货,没有售后拆了看看啥货色,然后找工具重新开卡,漏电的片子是这样子的,也就是 ...

看你回复的,基本被判死刑了,换货是唯一出路,运气好,还能整个好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