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再测一款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VICTOR 04S

楼主(2024-04-28):
以前有个2位小数精度的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见旧贴: 测试一款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6500-1-1.html ,精度可以保证两位小数,不过电池续航不行了,再加上一个旋钮调整不方便,所以决定入手一个制式产品,升级一个精度等级,

MMB3.0 现在都要1000+了,不打算考虑。二手VC04 VC04+ 不想考虑。VC04还是9V电池续航堪忧。VC11+太贵,先入手 04S ,精度 0.05%+2,

整体做工还可以,表笔和夹子好评,面板上型号标签差评,标签是贴上去的,感觉不牢固,日久必掉。

实测可以覆盖手里的手持表精度,4.5V供电下,耗电约50mA,低电压报警3.3V,可以用镍氢电池。

相比较上一个信号发生器,花十倍的价钱,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

VICTOR 04S

VICTOR 04S

网友A:
不错噢,不知是否如04有校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噢,不知是否如04有校准方法

手册里没说,不像04手册里还有说明

不过,按住 mA + 背光 按钮开机,可以进入校准模式。 V mA 切换模式;CONFIG 切换校准;ZERO 保存。

看来电压档不需要重新调整,这个电流档是差点意思。

网友A:
牛逼刚拿到就弄出校准方法了,楼主不拆了大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里没说,不像04手册里还有说明

不过,按住 mA + 背光 按钮开机,可以进入校准模式。 V mA 切换模式 ...

常见的6位半台式万用表电流档精度其实也不高
像34401A的100mA电流档精度为0.05%读数+0.005%量程,与VC04S精度是同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刚拿到就弄出校准方法了,楼主不拆了大伙看看?

先不拆了,主要是我拆东西,总进灰尘,我又有强迫症,不能看见屏幕进灰。

重新校准了下,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不错,能自己校准的设备好玩

网友B:
这也太准了

网友C:
多少钱买的?感觉这个也不便宜呢。

网友:
这俩表是一个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感觉这个也不便宜呢。

把成本平摊到几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准了

抓拍而已,跳动在0.x mV左右, 感觉能用来对付4位半表,拭目以待

网友D:
拆一下看看,这个明显比04和04+线性强太多了,感觉特性像是VC11的底子,VC11+就是VC11一样的,这个04S非常的不错,MV档位麻烦您再发个图片看看,位数的跳动怎么样,这个04S是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一下看看,这个明显比04和04+线性强太多了,感觉特性像是VC11的底子,VC11+就是VC11一样的,这个04S非常 ...

它没有mV 档,所以型号后缀叫 S?

和VC11+ 价格可是3倍差距,期待有VC11+的性能不切实际。

底数跳动 0.0xx mV, 也会有 0.xxxmV 的跳动。所以产品定位非常清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没有mV 档,所以型号后缀叫 S?

和VC11+ 价格可是3倍差距,期待有VC11+的性能不切实际。

就是从0.1V-0.9V之间看一下,我用过VC04和VC11,看你的图片,这个表绝逼1-11V档位向VC11看齐,丝毫不差,VC11+输出部分几乎和VC11一样,VC11和VC04的校准点都是9.2XXV,这个是10V多,如果有空就拆开看看吧,改进了什么,忘了问一下多少钱购买的,

楼主:
漂移勉强对付4位半

早上看1.0000V 变成了 0.999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从0.1V-0.9V之间看一下,我用过VC04和VC11,看你的图片,这个表绝逼1-11V档位向VC11看齐,丝毫不差, ...

735元买的

网友:
那还不如买个人做的呢,我看有些精度可以达到六位半,也这个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