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摔了一下,拆开后发现这个东西有晃动...

楼主(2024-04-28):
电车充电器摔了一下,拆开后发现这个东西有晃动,不是针脚松动,是上边这个方形圈,有知道的大神吗?现在充电不红灯,只绿灯常亮。以前充电红灯,充满绿灯亮

网友A:
这个东西都不认识你玩的啥论坛???

网友B:
开关变压器磁芯摔碎了一点,充满电不转绿灯应该是线路板摔后还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C:
你细看变压器引脚肯定虚焊了

网友D:
肯定有线路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高频变压器磁芯,有点松没问题,不亮红灯有可能是检测电瓶电路摔脱焊了

网友F:
现在充电不红灯,只绿灯常亮。,,,说明次级,初级都正常啊。

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G:
变压器磁芯按紧粘胶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都不认识你玩的啥论坛???

小白一个,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磁芯摔碎了一点,充满电不转绿灯应该是线路板摔后还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

好的,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细看变压器引脚肯定虚焊了

晚上了没仔细看,明天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有线路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

好的,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变压器磁芯,有点松没问题,不亮红灯有可能是检测电瓶电路摔脱焊了

好的坛友,有问题再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充电不红灯,只绿灯常亮。,,,说明次级,初级都正常啊。

应该是小问题 ...

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磁芯按紧粘胶问题不大

感谢坛友建议,明天就用热熔胶粘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建议,明天就用热熔胶粘上

不能用热熔胶,一发热就松开了
用704硅胶或者环氧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用热熔胶,一发热就松开了
用704硅胶或者环氧AB胶

好的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