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有没有感觉沉金的焊盘不如喷锡的焊盘好焊

楼主(2024-04-28):
如题,前几天带着激动的心情做了一块焊盘沉金的板子,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觉手工焊板时不如喷锡的焊盘亲润丝滑,尤其是一面上锡两面成型的焊盘挺费劲的。是否是普通的助焊膏、松香不行呀,总之体验感觉一般。

网友:
锡焊锡当然最容易

网友A:
是比喷锡的板子差一点点,也仅仅是一点点

网友:
这东西又不是为了焊接体验来的
容易焊的肯定是喷锡啊,相当于帮你上了一道锡了,沉金的就自己上道锡呗

网友B:
请问楼主,沉金的需要加多少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沉金的需要加多少费?

嘉立创10*10免费样板已经可以选择沉金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喷锡的板子差一点点,也仅仅是一点点

我的感觉虽然并非特别难焊但也不是差一点点那么简单,至少烙铁要在每个焊点多停留几百毫秒,而且按照以往的手法还要防备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沉金的需要加多少费?

正如6楼所说沉金也是免费项目了,我这次弄这个是因为我的这款板子上有一部分不贴件的空闲焊盘,沉金为了延缓焊盘的氧化,其实慢慢焊也不是问题,发帖只是想提醒实操不多的新手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温度调高点就行了…

网友C:
这还用问

不管是沉金还是沉铜  即便工厂不刷保护膜  空气氧化都挡不住

镀锡板肯定容易焊了

网友:
沉金焊盘散热比锡好的多,烙铁需要更高温度和时间才能达到焊接温度,金和锡也需要时间达成共晶。喷锡散热差且本身有一层锡和铜已经达成共晶,因此比较容易焊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如6楼所说沉金也是免费项目了,我这次弄这个是因为我的这款板子上有一部分不贴件的空闲焊盘,沉金为了 ...

又不是露铜,喷锡也能避免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问

不管是沉金还是沉铜  即便工厂不刷保护膜  空气氧化都挡不住

沉金氧化?

网友E:
我觉得立创完全可以开辟一个工艺板的新赛道,毕竟现在UV喷印也有了,这样的话,铜的老黄,金的纯黄,锡的白,PCB的绿、黑、白、立创紫、猛男粉,再配合镂空、半镂空之类的工艺,完全可以把板子当成艺术品来搞

网友:
你以为有多少金啊
别想多了,,那只是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立创完全可以开辟一个工艺板的新赛道,毕竟现在UV喷印也有了,这样的话,铜的老黄,金的纯黄,锡的白 ...

搞硬件的谁吃这套啊,搞硬件的普遍抠门哈哈,

网友F:
做游戏机卡带肯定选沉金啊,喷锡接触不好,插拔几次之后就要擦金手指,要不氧化层会导致接触不良
2次免费打板,喷锡做编程器或者转接板,沉金做卡带
沉金的最好是先用烙铁镀上一层低温焊锡再贴原件,不吃焊锡这个问题确实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游戏机卡带肯定选沉金啊,喷锡接触不好,插拔几次之后就要擦金手指,要不氧化层会导致接触不良
2次免费打 ...

贴片的话事前给焊盘上锡也不好弄,首先一个个的焊盘点烙铁或者点锡膏(没有钢网)就是个大工程,其次还要用吸锡带擦平整才能摆件想想都头大,你说的对没有金手指的板子还是喷锡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露铜,喷锡也能避免氧化

也是想看看沉金焊盘的效果,试过了知道咋回事了就知道咋选择了,以前在垃圾板子上焊线感觉PCB上那些做电池触点用的金灿灿的焊盘真的很亲锡的,或许沉金的材质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