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双贴H25BFT8D5M2R(AD,5E,28,33,00,A0)海力士3DV5开卡成功但不能初始化

楼主(2024-04-28):
SM2258H双贴H25BFT8D5M2R(AD,5E,28,33,00,A0)开卡成功但不能初始化,请知道的大佬指点。

试过2258h工具只开1CH,1CE完全正常、2258xt工具开全部CE也完全正常,所以焊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就是2258h工具只要大于1个CE就会在初始化阶段卡死,而且能找到的海力士工具都试过了,都一样。

有大佬能指点一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A:
降频试试,缓存设400

网友:
这里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频试试,缓存设400

开1ce能用,肯定不是缓存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我昨天插入图片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昨天插入图片没显示,

谢谢,不成功

网友(2025-04-10):
老兄,最后搞定了没有。我刚好手里也有两片这玩意。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你这个U版的工具,是不是要用AD的主控啊?

网友:
刚刚又找了一下,貌似这个工具里有这个参数:

你试一下,我的板子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