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电动汽车做哪些改造有助于起火时快速逃走?

楼主(2024-04-28):
起火瞬间,车门自动飞走,安全带自动断掉,是不是能快速逃走?
不然门关着,跑都跑不掉,被烤熟了多不好

网友:
坐子底下安个弹簧,快速弹出去

网友:
不买电动车

楼主:
你不打滴么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电池的事、电池技术不突破都白扯:电池体积大、重量大、容量小、易燃易爆、衰减、、、

网友:
爱它就要学会包容,送免费火化,多好!

网友A:
电车用的电池一般有两种,三元和铁锂,三元烧起来火势迅猛,逃生时间太短,铁锂也不是不烧,它自己本身可能不起火,但温度会很高引燃其他材料,燃烧速度稍慢一点,逃生机会多一点,车辆遇险或有起火风险时快速降窗、断或弹开安全带,车门自动解锁,这些功能都可以,看有没有地方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车用的电池一般有两种,三元和铁锂,三元烧起来火势迅猛,逃生时间太短,铁锂也不是不烧,它自己本身可能 ...

三元为何这么容易着火?是不是电解质配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为何这么容易着火?是不是电解质配方有问题?

材料特性,热失控温度比铁锂要低的多,有资料说两百多℃吧不到300℃

网友:
所有新能源车做成敞篷的,座位下面装弹簧

网友:
起火后,无法开门是最大的致命事件。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自动切断安全带的装置,在安全气囊弹出后的几秒后自动切断安全带,创造逃生机会,应该对所有车都适用,也应该强制所有车都装上。

网友C:
可以安装一个马丁贝克的零-零弹射座椅,在0 - 20000米高度和0 - 1000时速都有效逃生。价格大约300万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安装一个马丁贝克的零-零弹射座椅,在0 - 20000米高度和0 - 1000时速都有效逃生。价格大约300万美元。 ...

这个可以有,不用再想其他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自动切断安全带的装置,在安全气囊弹出后的几秒后自动切断安全带,创造逃生机会,应该对 ...

这个想法很有必要,但自动的东西往往要依赖于供电,故障失电后怎么确保安全逃生装置可靠动作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很有必要,但自动的东西往往要依赖于供电,故障失电后怎么确保安全逃生装置可靠动作也是要考虑的 ...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能量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自动切断安全带的装置,在安全气囊弹出后的几秒后自动切断安全带,创造逃生机会,应该对 ...

万一安全气囊不弹出来呢?

网友:
安装弹射座椅

网友:
有种自爆玻璃,和安全气囊联动的,有种自爆玻璃,和安全气囊联动的,有种自爆玻璃,和安全气囊联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设计一个自动切断安全带的装置,在安全气囊弹出后的几秒后自动切断安全带,创造逃生机会,应该对 ...

早就有了  VOLOV的  碰撞后安全自动松开。。早就有了  VOLOV的  碰撞后安全自动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