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维修家电 生产仪表 请谨慎使用金鸡等助焊膏 助焊剂 焊宝等

楼主(2024-04-28):
大家维修,产品 仪器生产请谨慎使用金鸡等助焊膏 助焊剂 焊宝等。

金鸡等助焊膏 助焊剂  焊宝。。腐蚀性问题大家还是比较道听途说。。。

明明蓝色的那个铁盒子上面写着有酸性,但很多人不管的,反正几个月没有问题。

以前见过很多次,有的公司生产电机,或者仪器,或者或者仪表,或者CRT电视机的,用这类蓝色的,有长期腐蚀的所谓助焊剂。。当然,他们也不会擦干净的。。。

反正半年内不会有问题。。。卖出去了再说。。。。

楼主:
产品重量:80克/105克
产地:广东
产品品质:原装正品
适用范围:手机维修 各种电子产品维修

外形是类似黄油的软膏状,结合强度高,PH值中性,绝缘性强,焊接面光滑。适用于手机、PC板卡等精密电子芯片级焊接时的助焊。
产品特点:
1、助焊效果极好。
2、对IC和PCB没有腐蚀性。
3、其沸点仅稍高于焊锡的熔点。

在焊接时焊锡熔化不久便开始沸腾吸热汽化,可使IC和PCB的温度保持在这个温度,这个道理和我们用锅烧水道理一样,只要水不干,锅就不会升温烧坏。

电子爱好者最常面对的就是电子焊接。
此焊锡膏携带方便使用容易,用此膏焊接坚固耐久,易于焊接,迅速清洁,绝缘性良好,含酸性较好。适用于一般仪表仪器,铜、锡、铁等金属器上焊接。
焊接前先将物品表面擦清,搽此膏于焊接之铜、锡、铁等金属上,然后再用烙铁熔锡于接焊处即可

网友:
一直在用哦

楼主:
日本广崎bga助焊膏无铅无卤免清洗焊锡膏松香助焊剂手机维修焊油

人家这个就写的非常清楚,有的必须用水清洗。

网友:
我买的绿色盒子的好像是中性的

楼主:
这个有酸性,下面些这不要用在电路板上!!!

我曾经专门用这个焊膏 ,焊了几个不精密的电线,铜皮,放了3个月,看看他有没有腐蚀的迹象。。。

品牌:goot/吉欧欧替型号:bs-10颜色分类:GOOT助焊膏 10g (1个)
货号:助焊膏

网友:
免洗BGA几乎可以应用各种场合

网友:
我最早的助焊膏,是去铜字厂,用棍子挖一坨放小瓶里,用到现在了

网友:
电路板焊过洗一遍,不然一板子的焊油看着就难受

网友:
很少用,除非不好上锡或者焊点比较密用这个怕粘连。基本不用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多讲究呢,那个黄色的比较好是吧

网友:
好像没有没腐蚀的

网友:
松香是最好的无腐蚀的助膏

楼主:
日本固特牌子GOOT。。。酸性助焊剂,有腐蚀性,不能用在电路板上。。

楼主:
还有一些胶水也有腐蚀,把电容腐蚀短路

网友:
一般个人用松香,可不清洗。其实焊丝里自带焊剂,但有时旧元件脚上有氧化,加锡时点些松香好些。真要清洗用纯庋高些的酒精(95%),要真效果好还得洗板水,但剧毒。

网友:
我一直都是能用松香就用松香,松香去不到的地方就用无水无醇+松香做的松香水。
那些焊油始终要刺激呼吸道,而且有些地方焊接以后我是要打热熔胶的,有焊油的地方热熔胶沾不住。
松香唯一的缺点就是要发黑,不好看。但貌似没任何腐蚀性。对人体伤害也最小。

楼主(2024-08-22):
腐蚀性的千万小心啊

网友:
必须清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