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就地取材D利器——用水性笔杆DIY一副内阻仪探针表笔

楼主(2024-04-28):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马必须配好鞍。TS457内阻仪安装完成后DIY了2个牢固好用的电池测试架,见帖子:论坛抄作业—不花钱打造2个乞丐升级版全金属精准电池测试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740-1-1.html
接下来需要DIY一副牢固、好用、耐用、握持手感好兼美观的测试探针表笔,手里虽然有耀锐1035+及原配的探针表笔,但是使用中感觉耀锐表笔有2个缺陷,一是探针没有保护套容易损坏,二是开叉后的红黑表笔线有些短不便于测试18650等稍长的物件。
于是定下DIY打造的目标:1.就地取材不花钱;2.克服和改善耀锐表笔的缺陷;3.牢固耐用美观、握持手感好、测试精准、维护和更换探针方便(探针属于易损耗品)。
经过冥思苦想多方求证,最后决定使用取材方便的磨砂水性笔杆制作。
一、备料:
1.某宝红包0元购的探针套、探针、洞洞板、硅胶线、航空插头等备用。见图1、图2:
2.握持手感好的红黑磨砂水性笔杆及废笔芯各2支。见图3:
二、制作与实测:
1.用完的笔芯拔掉笔尖,用竹签挑些纸巾清理干净残留墨水备用。见图4:
2.用亚克力勾刀或美工刀,划切下2排洞洞板,并用平矬稍微打磨,让洞洞板刚好可以放进笔杆内,将笔芯根据需要长度进行截断,让其刚好支撑住洞洞板。见图5、图6:
3.将探针套焊接在洞洞板上。见图7:
4.将2根硅胶线从笔杆中穿过,其中1根硅胶线根据笔杆空间可以穿过笔芯,并焊接在探针套上。然后将洞洞板装回笔杆内,探针套内插上探针。见图8:
5.硅胶线的另外一端焊接上航空插头,探针端套上保护套(即笔套),一副美观耐用好用握持手感好的内阻测试探针表笔就此完成。见图9、图10:
6.与耀锐1035+原厂配送的探针表笔外形对比。见图11、图12:
7.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方见英雄本色。用一节东磁21700\45E锂电池,将新制作的探针表笔配TS457内阻仪,与耀锐1035+及其表笔测试对比。见图13、图14 :
三.竣工验收结论:
新制作的探针表笔测试结果精准、牢固耐用、外形美观握持手感好、维护更换探针方便,在对测试物跨度(长度)和保护探针(有探针保护套)上更胜耀锐1035+探针表笔一筹,通过验收!

楼主:
0元购的探针和探针套图示

楼主:
占位惊喜来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以前我也用红黑中性笔杆做过表笔,还挺好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和夹子的功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和夹子的功能是一样的吧?

打个比方吧,探针表笔、开尔文夹、电池测试架几兄弟都是情报收集员,他们都是情报分析管理长官(内阻仪)派出去工作的。几兄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分工不同。
夹子适合测试汽车电瓶内阻、导线电阻等,但是测试圆柱体电池很费劲且容易测不准。
电池测试架很适合测试18650及5号等圆柱体电池,但是不能测试汽车电瓶。
探针就像万金油,好像什么都可以干一点,但一些场合又不太专业,但是但是,如果你只能够有其中一个,那就首选探针表笔。
这么说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若有未说明完整的,请坛友们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吧,探针表笔、开尔文夹、电池测试架几兄弟都是情报收集员,他们都是情报分析管理长官(内阻仪) ...

谢谢大佬解惑,了解了。

网友B:
双面洞洞板,那两面的针不是短路的吗?

网友C:
哪来的5块6块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洞洞板,那两面的针不是短路的吗?

洞洞板切割下的是2排洞洞,每个探针套焊接在不同的那一排洞洞上,这样就不会短路了。
切记不能焊在同一排上,否则就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洞洞板切割下的是2排洞洞,每个探针套焊接在不同的那一排洞洞上,这样就不会短路了。
切记不能焊在同一排 ...

那还好,就是不太好调整平行和等长了

网友:
手艺不 错,内阻仪搭档配件越来越齐全

网友D:
针不是太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5块6块红包?

2个红包叠加使用,就可以达到了
比如探针是5.00元,淘金币抵扣0.15元,需支付4.8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好,就是不太好调整平行和等长了

这个不难,就是第一次制作要多耗费点时间,认真比划比划确认后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不是太尖啊

九爪梅花针,实际上很尖的,可以穿刺破氧化层,肉眼看不太出来,图片上更看不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2个红包叠加使用,就可以达到了
比如探针是5.00元,淘金币抵扣0.15元,需支付4.85元 ...

哪里签到能搞到3元的?看这个更加确定大数据杀熟

网友:
我做的,同轴探针2.5一根,柄是写完的英雄圆珠笔

网友:
支持就地取材循环利用的DIY人,而且做的非常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签到能搞到3元的?看这个更加确定大数据杀熟

论坛抽风,编辑下。
红包频道领取元宝兑换,具体方法在下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