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鸡等助焊膏GOOT 助焊剂 焊宝 等绝缘测试,要用90-500V高压测,谁有?

楼主(2024-04-28):
1.同体积的,用烙铁融化。

2.加高一点的电压,距离1-2MM。

3,看有几UA的漏电。

4.放一段时间,,放些铜丝,腐蚀下,,,再测下漏电流

网友:
摇表摇一下OK啦

网友:
蓝色绝缘性很差,绿色买过来了还没用。
看我给金福利多改8025的那个帖子,没清洗助焊剂的时候电流很大,清洗了就正常了。
还有修切割键盘的帖子,焊完连键,清洗焊盘就又好了

楼主:
摇表摇一下OK啦。。。。应该吧。谁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摇表摇一下OK啦。。。。应该吧。谁有?

摇表修电机的基本都有,差不多的电工手头基本也能划拉着,实在找不到,弄个电蚊拍也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表修电机的基本都有,差不多的电工手头基本也能划拉着,实在找不到,弄个电蚊拍也不是不行 ...

没有的。。。要不怎么自己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