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七支电笔大乱斗

楼主(2024-04-28):
左边四传统氖泡
右边三把纽扣电池LED

使用导电胶带(上次修复遥控器按键备的)连接地线

秋叶原插座分控开关也带氖泡
传统氖泡组,灯光下不太亮

关灯后看起来更亮

用闪光灯看起来也亮些

电池LED组,一支是安信工具套装里的红色单LED标注电压范围70~250v,另外两只红绿双led没有标注电压
在火线切断状态下不亮

火线接通电笔尾部悬空单亮

和传统电笔一样用法双灯亮

网友:
喜欢氖泡的

网友:
是不是继续攒,各种型号的收集

网友A:
奶泡就够用了, LED的觉得厂家自定义非标,红的绿的感应电,有常亮的, 有爆闪的, 一直搞不懂,也不想深究!

没有接地的220V,三个孔都亮, 一般用电笔都是测火线出来 , 二是测量是否漏电。  氖炮最快最准确!

拒绝一切花里花俏,超过人体极限承受电压要敬畏,一定要买个好的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奶泡就够用了, LED的觉得厂家自定义非标,红的绿的感应电,有常亮的, 有爆闪的, 一直搞不懂,也不想深究 ...

以前的电笔拆开是是独立的氖泡、圆柱形石墨云母电阻

但现在买到的都是小色环电阻和氖泡封装在玻璃管的一体式氖泡

看起来降低零件成本和制造难度了

网友:
一元钱买过第一个图最右边的试电笔,用三节小电池,电池没电了,还要买电池,有点闹心,本来就检测个火线和零线,建议还是买氖泡的吧。

网友:
标记的这两款很不错,可以当做螺丝刀两用了!

网友:
十几年前买工具送过1支,后来丢失了就再没拥有过

网友:
不敢用奶泡的,害怕

网友B:
漏一款没上,短视频很火的城**工,带液晶显示的当三相不平衡时握笔直接测零排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一款没上,短视频很火的城**工,带液晶显示的当三相不平衡时握笔直接测零排电压。 ...

我一直以为接触+亮灯的才叫电笔,
所以手里还有两只非接触NCV电笔没上
网红电笔嫌贵,没买
我以为电笔这种常用工具丢失、摔坏、拧坏的几率很高,
常换常新,只要保证安全和基本功能,没必要买太贵

网友:
传统电笔就足够了,一般十几年都正常能用,带纽扣电池的完全不适合我用,估计也不适合家用,想到电池没电就闹心。
电笔只测火线和有没电,,其他的功能专业人士才用得上,也不想去弄懂。
而对于专业的电工,有没电手一摸就知道,所以我也不好评价他们的需求。。

网友:
没用过电池LED的,一直都是用的氖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