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板选购问题

楼主(2024-04-29):
上图是我的,下图是卖家的

家里某普led灯坏了,想着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换一个试试,网上没找到同型号,只能找其他型号来平替了。
找到这个卖家,但卖家说不行,用不了
这led选购时看啥参数?咱就不论是啥红外线,wifi,或者啥换色这些附加功能呢,就说点亮吧

网友A:
得看下几串的,3.3V*n在她范围内就行

网友B:
买个一块钱的led灯泡,电板上输出改道. 现在都是控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块钱的led灯泡,电板上输出改道. 现在都是控电的

驱动板也要新买吧。你这么说,就是重新买一套led灯珠和驱动板

网友C:
先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有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有否

为啥要做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做这个

至少一半可能是灯板坏,假设是其坏了,你到处踅摸驱动器,岂不南辕北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一半可能是灯板坏,假设是其坏了,你到处踅摸驱动器,岂不南辕北辙 ...

我没死脑筋,一条道走到黑。我是初步判断是驱动器问题

网友:
那就更简单了,两套电路对比测呗

网友:
下图卖家的两路输出电压比原来的高,能不能用,要看灯珠是多少串,如果在140V以上,那就可以用,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D:
只管点亮选恒流电流相等就行,前提灯板正常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管点亮选恒流电流相等就行,前提灯板正常的情况下。

只要是恒流电流相同就不会影响灯珠寿命吧。所以这卖家也是不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恒流电流相同就不会影响灯珠寿命吧。所以这卖家也是不懂吧

这也是我的疑惑(电流相同输出电压不同的LED驱动差在哪儿呢?既然输出电压无意义,为什么同电流还分那么多型号),希望业内的坛友给科普一下,顺便赚M

网友:
卖家的串数比你的高一点
有重叠部分
有可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下几串的,3.3V*n在她范围内就行

非常感谢,大概明白啦

网友(2024-06-11):
可以用,放心买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