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鸿雁智能插座IHC88342B

楼主(2024-04-29):
最近买了七年的鸿雁的智能插座,这个是连接鸿雁自己的app的,后面出来的连接天猫精灵了,不知道有没有会刷机的。

带电量控制模块,老是滋滋的响,凭借经验,就觉得应该是有里面的电容坏了,鼓包了,嗯,用了好几天了,感觉声音吵得实在不行了,然后今天就打开了修了一下

做工还可以,铜线是压焊

四位插孔都是独立继电器控制

里面控制主板,正面有一个WIFI模块,电容在反面,坏了一个50v470uf,翻箱倒柜1小时还是用户拆时候忘了拍,换好后上传了

网友:
这个牌子质量不错。

网友A:
可以无线控制,躺在床上也能操作!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电容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无线控制,躺在床上也能操作!

可以4路分别遥控,就是第一批买的是鸿雁自己的app后面都是天猫版本的了,带电量计,低配不带电量计

网友B:
插座都是智能带wifi模块了,以前的创维智能插座只有遥控和延迟上电功能。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都是智能带wifi模块了,以前的创维智能插座只有遥控和延迟上电功能。

这款算是早的智能插座,2016年的

网友C:
我有一个要接入天猫精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要接入天猫精灵的

那都是18年以后的了

网友:
WIFI模块如果是8266还可以刷其他固件试试。

网友(2024-06-08):
我也买了一个,用的是华为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