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了个当备件的苹果小盘,做u盘

楼主(2024-04-29):
以前当备件的一个苹果小盘,写入很少,就是容量太小了,128g的,放着没用,颗粒拆了做u盘,这个盘点颗粒是k9ldgy8s1d,16g,2ce的,正好双贴,贴了两个3281,一个3267,另外两个颗粒拆坏了,测了一下速度,真快呀,不愧是小黑豆~

网友:
技术真好,得四个U盘

网友:
好像有转接卡卖的

网友:
打胶的不好拆呀

网友:
你这反向操作,严重浪费啊。

网友:
现在U盘用的极少,放车上当监控盘。

网友:
任性啊,128G装个系统不行么

网友:
这速度属实可以啊,就是U盘容量放现在比较普通了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

网友:
速度可以啊

网友:
这么好的盘拆了, 真可惜

网友A:
大佬,两个坏的是掉点了还是吹爆了?我有个海力士打黑胶的,不太敢动手

网友:
有点可惜啊

网友B:
三星16nm mlc,速度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16nm mlc,速度真不错。

是呀,这速度确实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两个坏的是掉点了还是吹爆了?我有个海力士打黑胶的,不太敢动手

是掉点了,这个盘拆的时候,风枪加热350,用植锡网钢片的尖角处,边加热边划胶,轻轻一撬就下来了,然后用刀头烙铁同样温度,抹点焊油推掉黑胶,我这个掉点应该是后面除胶时候弄的,力气太大了

网友:
打胶的,看到就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掉点了,这个盘拆的时候,风枪加热350,用植锡网钢片的尖角处,边加热边划胶,轻轻一撬就下来了,然后 ...

温度再高点儿,保颗粒就行,不保板子

网友:
都是技术高手 。学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再高点儿,保颗粒就行,不保板子

这个颗粒看着挺薄的,怕温度太高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