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电自,电流可以到25A

楼主(2024-04-29):
装了个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可以显示电流,上坡时看了最大电流可以到25A,这样一算48V*25A那不都有1200W了吗?我用的电线是4平方,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有点小了,建议加粗电线

网友A:
这一套下来成本多少?

网友:
“400W电自电流可以到25A ”-----看标题没看明白,点进来看的。

网友B:
你这速度50了吧

网友C:
没搞懂 16串的磷酸铁锂电池 电压到了48v 容量多大?你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外形跟18650一样的吗? 没拆过电车上的电池 看过的帖子好像都是圆柱装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套下来成本多少?

500多点吧,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 16串的磷酸铁锂电池 电压到了48v 容量多大?你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外形跟18650一样的吗? 没拆过电车上 ...

容量是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速度50了吧

没有啊,就上带个200斤的人加我一起上个陡点的坡就可以看到25A了,关键这小电机才400W啊

网友D:
线加粗可减少线阻的耗电。

网友:
这个星光智能保护板真不错,显示参数很详细,值这价钱;对于电动车,电流这么大,肯定越粗越好;线细的阻值大,压降大,发热量大,所以尽量用线径粗,阻值小的镀银的耐高温的软硅胶导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多点吧,试一下

五百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加粗可减少线阻的耗电。

现在用的4平方的线

楼主:
20A的,用的16串

网友:
这么大电流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短时间可以超功率输出,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新国飙,反向虚标,控制器限流可能是25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的,用的16串

分享一下 电池组装过程  成本

网友:
够便宜,我做的话,500只够买电芯

网友:
成本还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