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15元包邮的太阳能路灯,更换电池

楼主(2024-04-29):
隔壁论坛15元包邮的太阳能路灯,说是电池不行了,要自己更换,拆开看看

LED灯30w功率

48颗LED灯珠

31cm长、20cm宽,应该是6W的太阳能电池板

拆开,里面简单,控制板、灯板、3颗18650电池

控制板很简单

这个是电池里面的保护板,换电池不要丢了

3颗18650电池电压

漏液了,准备换电池

换电池后太阳能电池板嗮太阳,电池端电压

换电池后太阳能电池板嗮太阳,太阳能电池板端电压

断开电池后太阳能电池板嗮太阳,控制板太阳能电池板端电压,有6.38v

断开电池后太阳能电池板嗮太阳,控制板接电池端电压,有6.14v

换的拆机电池,5并

30元包邮买了2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A:
隔壁哪个论坛 望给指条路

楼主:
换电池后嗮了一天,晚上放在家里面,灯光暗2秒后就高亮10多秒,又暗个2秒,又高亮,反反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哪个论坛 望给指条路

PM你了,早卖光了

楼主:
本来是,老板说电池不行了,要自己动手换电池,2个又退了10元给我
“一批库存太阳能路灯,具体看图片,全新带包装,带人体感应,天黑人走进高亮,人离开低亮,19.9一个包邮,要多少叠加,都是超一公斤的省不了运费,

网友:
好吧 估计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池后嗮了一天,晚上放在家里面,灯光暗2秒后就高亮10多秒,又暗个2秒,又高亮,反反复复 ...

在发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池后嗮了一天,晚上放在家里面,灯光暗2秒后就高亮10多秒,又暗个2秒,又高亮,反反复复 ...

那不觉得晃眼么?一会亮一会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觉得晃眼么?一会亮一会暗的。

不知道那里的原因,

网友:
电池看上去像翻新的

网友C:
人走暗人来亮,我没入手,理论上30W实际应该不超过10W,天黑你试试,要不然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

网友D:
哎,你若是能测一下充电电流,就好了,若是输出真像你说的有6W,两个串联一下,带个直流风扇,夏天吹吹风也是挺好的

网友:
接电池后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走暗人来亮,我没入手,理论上30W实际应该不超过10W,天黑你试试,要不然拆开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 ...

谢谢,我等下去看看电容,没有人走过一样的,天黑就亮

网友:
电池需要加单独的保护板

网友:
电池被水腐蚀了?

网友:
电池都生锈了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你若是能测一下充电电流,就好了,若是输出真像你说的有6W,两个串联一下,带个直流风扇,夏天吹吹风也 ...

60W的太阳能电池板也有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