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山水Sansui AU-D907(1979)功放拆解(圖片有點亂),小貓勿進!

楼主(2024-04-29):
山水Sansui AU-D907(1979)功放拆解

网友:
好机器,这个才是正宗的山水,日本原厂。

网友A:
信号切换搞的太复杂了,音量电位器用的是APL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切换搞的太复杂了,音量电位器用的是APLS吧

上面很明顯寫著ALPS的!

网友:
感觉线好凌乱

楼主:
拆機維修啊,線當然會亂的!

网友B:
个人喜欢这个时期机器的声音,之前有台松下旗舰收扩机,声音是自己喜欢的,就是太复杂了,感觉自己没能力修复(回复状态),只能转让了。

网友:
这种老机器最头疼的就是这些电位器和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和过度磨损配件真的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喜欢这个时期机器的声音,之前有台松下旗舰收扩机,声音是自己喜欢的,就是太复杂了,感觉自己没能力修 ...

松下以前還有一款用蓄電池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我是在電子報看的,當年售價超過一萬多CNY!(人民幣)

网友:
霍霍!!!复杂到密集恐怖症一触即发。
照片拍的厉害,那时的电容都不用防爆纹?。

网友:
那黑色的转换开关触点是不是氧化了的镀银或是铆银?

网友:
做工不錯,聽過D907Limited,共源共柵自舉電路,動態範圍得到擴展。電源系統中采用互補推挽(分流)穩壓電路,而不是傳統的恒壓電路。 不管在電壓下降和電壓上升時都能確保穩定的電壓供應,從而實現更穩定的電源。

网友:
密集恐怖症

网友:
鉴赏完毕,内部很充实,用料也实在。

网友:
看着就分量不轻,感觉还不错。

网友:
功放做工不 错,看着漂 亮

网友:
内部看着蛮复杂的。

网友:
外观成色不错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早期正宗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