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插卡的etc

楼主(2024-04-29):
二手车上拆下来的,说是如果能联系到原车主,让他解绑,这个设备就可以跟新手机和新车绑定并使用,未证实
角上唯一螺丝,拧下后直接扳开外壳

正面,背面,外壳

正面的几个芯片

这个32.768的晶振靠近天线,算是ETC设备通信的频率吗

背面就一个芯片

电池和太阳板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A:
这比以前的,集成度有提高了!

网友:
不插卡,二维码绑定?

网友:
这种ETC以后还会更小巧,可以做成卡片式或者汽车钥匙样式,再说点更不可思议的,就是纽扣大小了。

网友:
锂电容,没有一次性电池

网友:
坏了怎么办

网友B:
原车主没解绑是不是用了继续扣原车主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比以前的,集成度有提高了!

还可以提高。

红圈是蓝牙芯片   蓝圈是5.8G车道通讯芯片   黄圈是加密芯片。

如果考虑到官方要求加密需要分离的话。其实至少蓝牙是可以集成道主控中。

如果没有要求都集成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比以前的,集成度有提高了!

毕竟没屏幕了,电池也不考虑低温,随时插电用了。

其实当初没有IC卡座就能小一圈的,只是因为IC卡的体积才弄的那么宽,早期全独立卡座更大体积。 后来卡座没了改半座甚至靠外壳配型座就小很多了。。

网友:
这ETC不插卡也没有屏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车主没解绑是不是用了继续扣原车主费

有防拆设计,拆了后需要重新激活才能使用
第一张图中间的有个触控开关,使用时一直被车窗玻璃压着,一旦松开就要重新激活

网友C:
不插卡的ETC好像是现在的主流了,插卡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电池要考虑耐高温。。。

网友:
本来,就可以免卡,绑定车牌就好了,非要弄这么复杂

网友:
扣费渠道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插卡的ETC好像是现在的主流了,插卡的越来越少了

插卡的都是官方的,原来交通局的才用插卡的。

民营的大多数都是无卡的。

网友:
这玩意除了ETC还能干点啥呢,我也捡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插卡的都是官方的,原来交通局的才用插卡的。

民营的大多数都是无卡的。 ...

插卡是早期的,银行和etc公司搞的
现在车出厂好像都集成了,都是无卡了,技术进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卡是早期的,银行和etc公司搞的
现在车出厂好像都集成了,都是无卡了,技术进步了嘛 ...

插卡的是交通部的部规导致的,初期的卡和盒子都是部下属,比如各地的交通厅、交通局、路政局、厅下属高速公司发行维护的。
即使银行初期接入发行盒子,也是要到ETC专有营业厅办理,或者给银行设备代为发行。一直没有超越这个红线。

近几年属于是政企分离的一部分,交通系统退出ETC管理运营,如果说标志比较明显的就是山东,原山东交通厅、交通局、路政局发行的剥离成立了齐鲁交通,高速公司路产剥离给山东高速集团,我清楚这个逻辑的原因,是因为卡面无法区分谁家的,我在山东高速的系统里充值了齐鲁交通的卡,导致卡面损坏KI被锁。这在知道即使外表完全一样,其实里面也是多家。

后来齐鲁交通再次撤销,全部归拢到山东高速旗下。 这就是山东有卡ETC最终的归宿。。
直到2019年,高速收费里程化,标志就是新闻中一公里扣几毛钱,那个事。以后开始出现民营ETC设备,无卡才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