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中座86分控插座

楼主(2024-04-29):
拆一个论坛数码值得买发布的中座86分控插座

小针挑开保护小盖

三角 2.7  ……论坛 x23 螺丝刀出场

简单开盖

硬连接  …… 磁铁  插脚不吸 连线黄的不吸   指示灯回路白的铁

放个标尺 拍个照

开关内带蓝灯

不打算要灯,开盖想断开,现在的按压开关直接内置了指示灯,后期使用搞个胶带粘上吧,费电只能将就了

网友:
灯光便于夜晚使用

网友A:
灯不想要就把那两个铝片拆掉

网友:
看着还可以,单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不想要就把那两个铝片拆掉

简单 焊开 就好

网友A:
不,上面那一条也得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面那一条也得拆掉的

不用的 不用的 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面那一条也得拆掉的

拍照而已

接头……要包一下,(套个管),怕引起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的 不用的 不用的

不拆的话如果两个插座都插有电器,开关一个开一个关时指示灯可能会亮

网友:
铁还是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的话如果两个插座都插有电器,开关一个开一个关时指示灯可能会亮

哪有这么大的接地电阻构成接地回路  电容效应 最多闪一下  ……先用着吧

波长(nm)=1240 / 禁带宽度 (eV)   amled

网友:
黄色的是铜,还是铜包铁?

网友:
看着还行 灯光便于夜晚使用 意义不大

楼主:
磁铁 插脚不吸 连线黄的不吸   指示灯回路白的铁

铝的也不吸,,没动锉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这么大的接地电阻构成接地回路  电容效应 最多闪一下  ……先用着吧

波长(nm)=1240 / 禁带宽度 (e ...

不是接地,是零线经过插座上的电器,然后回到开关,相当于两个指示灯串联,然后再串没有打开的那个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脚铜 连线黄的铜   指示灯回路白的铁

这个可以

网友:
插座单独开关的用着比较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