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配车连安全气囊都减配的车企,一律不能选择

楼主(2024-04-29):
发现不少车的低配版本,连安全气囊、气帘都减配,这种车企的车子一律不要选。
你说把铝轮毂换成铁轮毂,还不太影响驾驶安全。你减少空调吹风口也不影响驾驶安全。。。。

网友A:
国家标准好像只规定了主驾位置必须要有安全气囊。就是方向盘中间那个。其它地方的都没有规定。有或没有。都是车企按实际需求来配置。。你也不能要求人家又要便宜,又要高配吧。

网友:
车企的思路是,给你选项,你自己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好像只规定了主驾位置必须要有安全气囊。就是方向盘中间那个。其它地方的都没有规定。有或没有。都 ...

你车企可以生产,我们可以不买啊,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车企可以生产,我们可以不买啊,安全第一

车企本来就没打算让你买低配啊。低配只是为了拉低车型的最低价格而已。他们巴不得大家都卖顶配呢。这样赚得才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车企可以生产,我们可以不买啊,安全第一

不要骗? 3万的五菱新能源给你气囊装满?

网友:
价格决定的吧,以前面包车就没气囊,没ABS,一切安全全靠自己,主打一个人为主动安全,但价格低啊。

网友:
看啥车,减配到极致的车,气囊做用不大,比如宏光MINI这种,一般事故安全带就足够了,事故大了,8个气囊也没用,几乎没啥缓冲区的车,比如现在那些小微型的电车,气囊真没啥用

网友:
气囊是安全带的辅助,一个好的安全带比气囊管用

网友B:
就像作战飞机都有弹射座椅,反而是客运民航机却没有,那你就别坐飞机出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作战飞机都有弹射座椅,反而是客运民航机却没有,那你就别坐飞机出行了 ...

战斗机最贵的是飞行员,民航客机最贵的是客机,不是乘员

网友:
没有最好的商品,只有最好的价格。

网友:
选国产良心车就行了

网友:
几乎所有牌子都这样吧,很少有最低配就把气囊全加上的。

网友:
国家有标准,自己有选择权

网友:
只要钱到位都可以做到

网友:
记得以前跑出租的提了新车都把方向盘上的气囊拆了卖钱,再装个空壳子!

网友:
低配的车只能练练手,熟练了再买好点的车开,生命最大。

网友:
人家是做个对比,你完全可以不买,又不是没得选,我倒是觉得这玩意还真没什么用,炸了费用不低,效果不说,可能还来个二次伤害,我都想拆了。

网友:
命又不值钱。考虑那多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