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版本睿登可调电源改善:降低输入电压(二)

楼主(2024-04-29):
书接上回,电源做好后用了几天,使用时发现偶尔会出现电压过高的提醒,特别白天时220V电压会高一些。

为了免除使用后患,减少使用风险,还费时费力地又折腾了一番。

借用说明书图片,“过压输入”的红字看着有点揪心

拆吧拆吧,为了安全不怕麻烦

心脏又摘出来了

先测测输出电压,理论计算整流稳压后可达73V多,确实超出表头限制范围了

揭掉标签,需要用热风枪加热辅助

再拆掉上盖和垫片,做工很好舍不得拆了~

最好还是决定不破坏原有包装,没有经过测量和计算,随性反向绕了11圈次级输出,经测输出电压为46V估计可达DC65V

好了就这样吧,再逆向装回各个组件,中心螺栓因增加了绕线的高度更换了加长的。

中心螺栓高了所以贴纸有些凸出,不能很熨帖了~

再次安装心脏并重新接线和整理束扎

来吧看看结果,表头显示输入电压为63V左右

终于可以安心使用了,基本都是充充锂电池所以大功率使用场景不多,满足需求。

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折腾嘛,日改日善追求完美方觉心安

网友A:
可以给初级多绕几圈

网友:
二师兄倒行逆施,玉帝震怒,贬下天庭

网友:
反向的11圈好像会消耗功率在发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初级多绕几圈

理论上也可以,但是考虑到外部绕220V并且需要圈数还多,还是处理次级安全些

网友:
二师兄又得愣翠兰了最好还是拆几圈线圈,这种普通电线外绝缘皮太厚绕上后不能紧贴铁芯导致漏感增加,损耗和干扰随即增加~

网友:
变压器版比开关电源版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二师兄建议你还是用我采用的预稳压方案

网友:
不破坏原封装好评,
专家说漏感,哈哈,损耗一点点,加个铝箔纸屏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师兄建议你还是用我采用的预稳压方案

哪里可看吖?俺学习学习

网友:
我是来看二师兄偷懒的

网友:
少见的纯铜线性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前级用线性电源,这是什么趣味?增加点数码味吗?

网友:
折腾 接着折腾!

网友:
是并在初级上多绕了圈吗?

网友:
倒行逆施脑筋急转弯......
这几圈放在初级更好,能降低空载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看吖?俺学习学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565
大致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看吖?俺学习学习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用在数控电源模块上有没有必要,数控电源模块的工作电压单独供电,功率输出部分用线性可调电源那样的控制方式,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多个绕组,用继电器切换,数控电源的输出端电压采样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次级的各个绕组电压

网友:
感谢,过来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