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早期松下(爱乐普)BQ-CC55C快速智能充电器,还没缩水,有对比

楼主(2024-04-29):
这款充电器性能不错,先看看AI写的介绍:
松下BQ-CC55C是一款智能急速充电器,专为5号(AA)和7号(AAA)可充电电池设计,特别是与松下自家的爱乐普(Eneloop)系列电池配合使用时效果更佳。以下是该充电器的一些特点和优势:

智能充电技术:BQ-CC55C具备智能检测功能,能够自动识别电池的类型和充电状态,从而提供最适合的充电模式,避免过充,保护电池寿命。

急速充电能力:它可以快速为电池充电,通常4节电池同时充电能在大约3小时内完成,具体时间可能会根据电池容量和当前电量有所不同。

单独LED指示灯:每个电池槽都有独立的LED指示灯,可以直观地显示每节电池的充电进度和状态,便于用户了解充电情况。

全球通用电压:支持AC100-240V宽电压输入,适合国际旅行使用,无需担心电压转换问题。

兼容性:适用于多种可充电电池,包括但不限于松下爱乐普系列,能够为AAAAA规格的镍氢(Ni-MH)和镍镉(Ni-Cd)电池充电。

安全设计:内置多重安全保护措施,如过热保护、短路保护等,确保充电过程安全可靠。

节能设计:当电池充满后,充电器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或停止充电,减少能源消耗。

从用户评价来看,这款充电器因其高效、便捷和对电池的保护特性而受到好评,虽然价格可能比普通充电器稍高,但其高性能和耐用性使得许多用户认为它是值得投资的产品。如果你经常使用可充电电池,特别是对于需要快速回电的应用场景,BQ-CC55C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外壳塑料是真不错,ABS工程塑料,比较抗造,折叠式的插座,设计在左上角,很方便
拆机,必须感谢论坛给了这么好的工具,用起来得心应手
我的2016年版本主板,总体来说变化不大,就连电解电容的品牌都是一模一样,后来的版本有一点点缩水,少了些贴片电容,应该是3LED的滤波电容,虽然没什么影响,但焊盘空着,有点不爽。借图做个对比

2018年版本
单片机
电池温度探头,外壳有导热硅脂
外壳内部还有产生日期

网友:
还使用镍氢电池的,可以看出人的年龄。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镍氢电池能量密度低,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像锂电池那样会起火、爆燃-->造成火灾把家里给烧了。

网友:
做个工还是不错的.小日子的成本控制厉害,万年不变的酚醛单面PCB板,电容都不舍的用松下自己的.

网友A:
AI写介绍可真不错,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AI写介绍可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写介绍可真不错,下次我也试试

我现在常用百度的【文心一言】,或者中科大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还有阿里的【通义千问】。
  百度的【文心一言】分为免费版与收费版,收费的一年费好像¥五百多元。免费版的比较弱智,收费版就多聪明一些。

网友B:
我刚刚用中科大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AI生产的产品介绍:

松下BQ-CC55C是一款由日本电子制造商Panasonic(松下)推出的便携式充电宝。以下是对这款产品的一个基本介绍,请注意信息可能会有所变动,建议查阅最新的产品资料以获取最准确的信息。

产品名称: 松下BQ-CC55C 便携式充电器 (充电宝)

产品概述:松下BQ-CC55C是一款设计用于为各种移动设备提供便携电源的充电宝。它结合了松下的先进技术和高品质的制造标准,旨在为用户提供一种既方便又可靠的能量补充方案。

主要特点:

  • 容量: BQ-CC55C通常配备有较大容量的电池单元,例如5500mAh或更高,能够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提供多次充电。

  • 输出接口: 该充电宝通常包含多个USB输出端口,允许同时为多个设备充电。这些端口可能包括标准USB-A端口和USB-C端口,后者支持更快的充电速度和更广泛的兼容性。

  • 快速充电技术: 搭载了松下的快速充电技术,可以迅速为连接的设备提供电力,减少等待时间。

  • LED指示灯: 设有LED指示灯,显示剩余电量和充电状态,让用户随时了解充电宝的电量情况。

  • 安全性: 拥有多重安全保护系统,包括过充保护、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确保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 携带方便: 设计轻巧,便于放入口袋、背包或手提包中,适合旅行、户外活动或日常通勤使用。

  • 兼容性: 兼容多种设备,可以为各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充电。

  • 环保材料: 使用环保材料制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质量保证: 作为松下的产品,BQ-CC55C享受品牌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包装内容:

  • 松下BQ-CC55C充电宝本体
  • 充电线(可能包含USB-A到Micro-USB和/或USB-C线)
  • 用户手册
  • 保修卡

适用场景:

  • 旅行时的能量补给
  • 日常外出时的紧急备用电源
  • 在没有电源插座的地方为设备充电
  • 户外活动、运动或长途徒步时的能量储备

购买建议:在选择松下BQ-CC55C之前,请确认您的设备充电需求和该充电宝的兼容性。同时,考虑产品的容量、尺寸、重量和价格,以确保它满足您的预期。

请注意,上述信息是基于典型的充电宝特性和假设性的产品规格。实际的BQ-CC55C产品细节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购买前请务必查阅官方的产品说明书和规格表。

网友:
好东西,值得珍藏!

网友C:
工具很漂亮,我喜欢

网友:
我刚刚提问中科大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AI:国铁集团负债多少❓❓
AI回答:

  国铁集团的负债在2022年末达到了大约¥6.11万亿元。
  国铁集团是中国铁路的运营主体,负责中国铁路的运营管理和建设发展。由于铁路建设和运营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国铁集团的负债规模一直较高。根据公开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国铁集团的负债约为6.11万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92万亿元增长了3.21%。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大规模,而铁路负债主要是建设投资负债。
  此外,国铁集团的负债率也略有上升,从2021年的66.33%增长至66.41%。尽管如此,这一负债率仍低于全国央企平均水平。国铁集团的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持续的铁路建设和投资,这些投资用于购买设备、铺设轨道、建设车站等,旨在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国铁集团的负债规模较大,但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财务状况,比如通过提高运输效率、优化服务质量等方式增加收入,以及通过改革创新来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国铁集团也在积极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并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用中科大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AI生产的产品介绍:

我是用通义千问写的,文心一言免费版差一些,收费版没用过。

网友:
看你们用AI写的,我也来试试用微软Copilot写一个:

松下 BQ-CC55C快速智能充电器产品介绍

松下BQ-CC55C是一款高效的快速智能充电器,专为兼容多种尺寸和类型的可充电电池设计。它采用了先进的单独充电控制技术,能够为1至4节5号或7号的eneloop或eneloop pro电池进行充电,无论是单独一节还是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电池组合。其智能充电功能可以检测每节电池的充电状态,并在电池电压达到最大值前自动切断电源,有效避免过充,保护电池寿命。此外,BQ-CC55C还配备了LED指示灯,能够直观地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和充电进度,红色表示电量不足20%,黄色表示电量在20%到80%之间,绿色则表示电量超过80%。当电池充满时,指示灯会熄灭,告知用户充电已完成。这款充电器支持100-240V的交流电输入,适合全球不同地区使用,非常适合经常旅行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很漂亮,我喜欢

这次我也中了24合一的工具,虽然24合一做工更精致,批头功能更多,更强大,但是一般来说,12合一就够用了,用起来也很顺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用中科大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AI生产的产品介绍:

你这个AI弄错了,写成充电宝了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的升级版,据说对不好的电池宽容度要大一点。虽然现在镍氢电池用的不多了,但是有些场合还没有完全淘汰,这个全自动的好用

网友:
鬼子再也造不出这类产品了,。没落了

网友:
我刚刚提问中科大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AI:出口巴基斯坦的054AP导弹护卫舰一艘多少钱❓❓

【讯飞星火】AI回答:出口巴基斯坦的054AP型导弹护卫舰的具体价格信息没有公开披露。

然后我又问百度【文心一言】AI:出口巴基斯坦的054AP导弹护卫舰一艘多少钱❓❓
【文心一言】AI回答目前提问人数太多了,请您稍后再试~

然后我又换百度【文心一言】手机APP提问:出口巴基斯坦的054AP导弹护卫舰一艘多少钱❓❓
【文心一言】手机APP回答:出口巴基斯坦的054AP导弹护卫舰每艘$3.5亿美元。这一价格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同类型军舰来说非常具有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AI弄错了,写成充电宝了

是啊,所以说AI毕竟还不是人类。

  现在的AI还全部都是【弱】AI,只不过算力比二十年前强太多啦而已。
  真正具有自主意识的真正的【强】AI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