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修改24c02里记录的数据

楼主(2024-04-29):
这是数据的解释(=号后面的内容存储在24c02内),那位老师可以修改请私信我谈价格。

board_info_version = 4
algorithm_and_key_version = 0x11
board_sn = FXDZYN3BAJHBA06FN
chip_die = ED
chip_marking = J1CT21BK20
chip_bin = 3
ft_version = F1V04B2C2
pcb_version = 0x130
bom_version = 0x10
sensor_type = 0x0
sensor_addr[0] = 0x0
sensor_addr[1] = 0x0
sensor_addr[2] = 0x0
sensor_addr[3] = 0x0
sensor_type = 0x8b
sensor_addr = 0xf
chip_tech = AA
board_name =
factory_job = FXDZ20210805003-ZB
board_info_crc = 0x1
voltage = 1380
frequency = 545
nonce_rate = 9997
pcb_temp_in = 33
pcb_temp_out = 35
test_version = 1
test_standard = 0
param_info_crc = 0x15
pt1_result = 1
pt1_count = 1
pt2_result = 1
pt2_count = 1

下面是编程器读存储器的数据
0x0000 04 11 48 83 6E B9 FB 95   50 18 D7 B3 88 FD DF 5A
0x0010 12 7D 93 FE 4B 7D CB 8B   76 A5 55 2F 99 D3 26 DD
0x0020 63 8B BE ED FE 4E CD 06   F7 3B F1 86 91 3B F6 73
0x0030 B2 EE 73 D3 E9 9D 07 AC   8A 04 5A 93 EB 3F 45 04
0x0040 AB BC 23 8C C3 86 8B A6   E3 FA 20 17 25 9D 0C DE
0x0050 1F 69 5F 34 04 99 F0 B0   38 2C 17 35 8B EE B6 82
0x0060 93 E4 55 F8 CC BA 3D 7D   E5 F4 11 EC 96 9C 8E 00
0x0070 8C 0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x0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这不是直接改就行了?

有校验,如果不知道校验算法,改不对就废了。

网友B:
多读几组数据看看

网友C:
似乎对应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读几组数据看看

已经找到,电压和频率存储的地址,频率545,电压1380和1360,不知道为什么频率或者电压有改变这段的数据都会变化

楼主:
已经找到,电压和频率存储的地址,频率545,电压1380和1360,不知道为什么频率或者电压有改变这段的数据都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对应不上啊

已经找到,电压和频率存储的地址,频率545,电压1380和1360,不知道为什么频率或者电压有改变这段的数据都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