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源一份简单易做的USB 4口HUB 资料

楼主(2024-04-29):
工作需要接触了下各类HUB方案,最近做了这款CH334P的是最满意的,HUB芯片支持MTT数据并发和STT分时串发模式,外围简洁不用调试上手即玩.详情如下:

1: BOM+坐标+Gerber文件在JLC可以直接做货,CH334P(JLC编号:C5373042)需要寄元件或者自己回来焊接,QFN16-3x3mm有热风枪可以直接自己焊接省20元换料费,没有条件就TB购买寄过去,元件1.4元/片,入库费5元,换料费20元,其他元件全部用JLC基础库,晕还有个可恢复保险丝1 A以内看着办吧.
2: CH334P有免晶振版本可购买时问店家确认,拿到免晶振版本可以不要12M晶振,同时把晶振外侧俩焊盘短接XI&GND.
3: 本方案用一个1A保险丝做短路保护,这个为了简洁省成本,有需要适量修改.
4: LED是连接了设备就会点亮,没有设备熄灭默认休眠.
5: R11右端上部有个0.8MM通孔是芯片5V输入理论上是和R11右端短接,我试了不短接没问题直接使用,因为方案直接用了1117-3.3V供电,芯片不会发热不稳定,我的其他成型方案曾经在使用中有损坏内部LDO的所以增加外部1117-3.3V防止故障.
6: 保护IC还是要焊接的,我的其他方案有因为没有保护IC导致芯片损坏的,不加保护IC在没有接地的热地设备偶然插拔先接触到差分信号PIN基本HUB芯片报废.
7: XH2.54-4P端子可接线也可直接焊接USB公头,USB公头需要焊接在板底才PIN正确然后可以板底焊锡固定住USB公头外壳.
8: 本方案供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意使用,哪位大佬能发挥奇才出产品赚钱了那奖励小弟点家元吧,谢谢!

正面两个双层USB端子

正面两个双层USB端子

PCB元件一览,USB保护IC还没有焊接

PCB元件一览,USB保护IC还没有焊接

板底焊接图

板底焊接图

板面全局图

板面全局图

贴片图

贴片图

Gerber文件

BOM和坐标文件

网友:
谢谢了,正好需要。

网友:
谢谢大神,真好需要一个小体积,速度给力的 hub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一下jlc打板,能顺道从其商城购买东西省邮费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一下jlc打板,能顺道从其商城购买东西省邮费回来吗?

你是要PCB吗?我的板子在公司不能拿的.JLC商城和PCB是两个系统,LC商城买东西单独发货,JLC SMT没有库存也是向商城下单,商城送货到SMT货仓,但记得不会代客买料寄料.

网友:
这板子楼主自己焊吧

网友:
至今用的最满意的一个HUB是在狗东凑单买的一超迷你的3口小HUB,上面自带MICROUSB的输入口,然后转成三个近乎并排的短款A口,整体大小六七公分长,1.5厘米左右的小方棍,配合平板的OTG来用相当的不错。

网友:
笔记本电脑经常需要这个东西,可以考虑自制。

网友B:
感谢楼主的辛苦付出,diy最大的难点在于外壳
没有3D打印机的话
能否结合tb上便宜的壳体设计pcb
这样就能有一个合适的外壳了
1元包邮
65*38*20塑料外壳,diy接线盒,电源模块外壳,一进二出一拖二壳
已售 2万+
¥0.99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HUB打板文件和BOM清单,来学习一下。

网友:
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虽然我在二手市场五块能买好几个,还是动手起来感觉满足

网友:
前两天本来想弄一个USB公母接长线,结果鬼使神差的拍了一个4口USB-HUB集线器,回来插到电脑的USB3.0口上各种不正常,换到USB2.0上驱动成功了,插上USB-TTL烧录单片机却经常时不时的掉线,没办法只好拆开把USB的D+,D-线焊下来直连到一个输出口上,而后就一切正常使用了,好好的一个4口集线器让我改成了一个USB公母接长线+3个USB充电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辛苦付出,diy最大的难点在于外壳
没有3D打印机的话
能否结合tb上便宜的壳体设计pcb

不在意体积的话,可以用铝型材外壳

楼主:
这几天收到厂家寄的免晶振样片IC,焊接了个新的板子,嗯,只要短接XI&GND,后续案子就用这个方案了,厂家说免晶振的IC需求100片就能直接厂家购买,爽.

网友C:
上个月刚买 334P...

早说有免晶振版的啊.省下近一块钱.

还有保护管是指  tvs 还是限流管,个人认为两个都不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刚买 334P...

早说有免晶振版的啊.省下近一块钱.

334P我是刚开始用,之前一直用FE8.1.现在还在首件测试手焊就没有焊接USB保护IC.加上最近在和JLC扯皮一批保护IC质量问题,烦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