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对手机锂电池伤害大么?

楼主(2024-04-29):
低电量情况下的快充,对隔膜是否也有伤害,
会加速隔离膜的老化?

经常使用快充,锂电池的循环周期大概会下降多少,
有相关研究数据么?

网友A:
最近2部手机的感受,上一步小米11 55瓦快充。充电的时候手机用手摸着明显的发热,估计温度45度左右。半年吧,同样的使用强度,续航明显下降了。
后面换了iphone13  上班一直用以前苹果配套的5v1A充电器充。1年多电池健康都没掉。充电也不发热。后来经常外出,就用20W快充充了。充电时手机也是摸起来温热。1年掉了10%的健康。可能这个分析结果不大公正,因为确实循环次数越来越多,但是也能侧面反映出多少还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2部手机的感受,上一步小米11 55瓦快充。充电的时候手机用手摸着明显的发热,估计温度45度左右。半年吧 ...

5v 1a充电速度会不会太慢

网友B:
只要电池不发热应该就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池不发热应该就问题不大。

快充,电池一般都会发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充,电池一般都会发热吧

电池发热(隔着外壳都能感受到的温度应该不会很低)必然有额外损耗

网友:
1C的快充似乎好些,充电的最高功率只是决定了峰值上限,充电时因为要控制发热保障安全,峰值功率只会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两部手机的感觉,一台三星的45w快充似乎比起vivo fold的80w的电池损耗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 1a充电速度会不会太慢

确实是有点慢,但是充电手机一点都不带发热的。平时上班,工位前一坐是,充电器一插就不管它了。充一两个小时拔掉。健康确实掉的慢。

网友:
既然发展趋势就是快充,性能下降也会相应提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点慢,但是充电手机一点都不带发热的。平时上班,工位前一坐是,充电器一插就不管它了。充一两个 ...

5v 1a的充电头是不是都停产了?

大部分充电头是5v 2a?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1a的充电头是不是都停产了?

大部分充电头是5v 2a?

苹果不都带充电头。安卓的也没有5v的充电器了吧

网友C:
22年6月买了2部的iQOO9顶配,都是120W快充,我这部手机玩游戏,刷视频,没电了就快充,十来分钟就满电了,用了快两年了,现在电池容量只有82%,但是我老婆用的不玩游戏,但经常刷视频,也是120W快充,现在电池容量还有95%,电池还能用一天。能说明快充对电池寿命影响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快充对电池有伤害。。。。
不知道你们觉得呢??

网友:
肯定有影响,为了速度牺牲容量。好在换电池也不贵

网友D:
是不是边充边玩损耗更大,好像在哪看到做的快慢充测试好像寿命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边充边玩损耗更大,好像在哪看到做的快慢充测试好像寿命相差不大 ...

边充边玩电力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年6月买了2部的iQOO9顶配,都是120W快充,我这部手机玩游戏,刷视频,没电了就快充,十来分钟就满电了, ...

电池容量还有95%,在哪里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容量还有95%,在哪里看的?

手机设置——电池——电池健康与充电,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最好 用慢充,应急的情况下用快充。快充充得快,但掉电也快,对手机和电池都不影响。

网友:
肯定有影响啊,速度越快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