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个太阳能灯

楼主(2024-04-29):
老爸说家里院子的太阳能灯不亮了,记得是几年前买的,直接寄到家里,没改电池,肯定是垃圾电池不行了,网上又买了两个,拆掉垃圾电池,换了两块笔记本的电池,这下就算是连雨天估计能也坚持一周。

太阳能板小,两侧都有缝隙,一下雨就完蛋,拿到垃圾电烙铁,舍不得用白光

这个也要熔

对着灯光看,都补好了,五一带回家,再把旧灯带加来改一下

网友A:
这种太阳能灯太阳能充电有些鸡肋,一般不会配容量大的电池,电池容量大了充到报废也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阳能灯太阳能充电有些鸡肋,一般不会配容量大的电池,电池容量大了充到报废也充不满。 ...

没事,电池多的是,就是不知道几个晴天能充满

网友:
充电板太小,来不了多少电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一摸一样的,换了18650电池,反正还能坚持亮着,好像电池就没有充满过,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个充电很慢吧,这种电池不知道一个月能不能充满?

网友:
太阳能板子比较小,不容易充满电

网友:
这种太阳能充电板的功率太小,基本电池都是被饿死了。

网友:
没有看到板子,不是有放电保护的吗

网友:
电池饿死了

网友:
电池不要换聚合物电池,太阳一晒温度高,容易鼓包。换18650+保护板。

网友:
太阳能板太小,电池容量再大也没用,充不满

网友:
这是好,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灯珠色温也不太行,眼睛受不了

网友:
可以改成分体,电池引到屋里,灯和电池板放外面。

网友:
塞几个拆机18650进去,不过太阳能板太小了,发电很鸡肋

网友:
我就看中灯了,当时直接搞了个5V的适配器用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太阳能灯太阳能充电有些鸡肋,一般不会配容量大的电池,电池容量大了充到报废也充不满。 ...

说得对!

网友:
太阳能电池就是个摆设

网友:
用软包?很容易晒鼓包吧,拆的苹果pad的改的很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