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办法给飞利浦的柱形灯泡加散热鳍片?

楼主(2024-04-29):
据说加了鳍片的led灯,可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这种样子的飞利浦灯泡,怎么改装,才能为其加上散热鳍片呢

网友A:
能用就行,为何要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行,为何要加呢

据说散热好,使用寿命长

网友:
买个带铝合金散热器的,灯板拆下移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散热好,使用寿命长

打孔也可以

网友B:
如果飞利浦这种球灯泡是和以前老款一样用料的话白色壳体里面应该是铝材质,散热问题不大,使用寿命也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利浦这种球灯泡是和以前老款一样用料的话白色壳体里面应该是铝材质,散热问题不大,使用寿命也是有保 ...

加装鳍片是否可以显著提升使用寿命?

网友:
还不如改驱动恒流值,可以减少发热,亮度差距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改电流,亮度降低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装鳍片是否可以显著提升使用寿命?

只要你买到的是正品同时是家用的话不用考虑寿命,我2015年买的那7个灯泡2023年换下来时还都没有坏,亮度可能有衰减(没仪器测不了)

网友:
没必要,加了散热低不了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买到的是正品同时是家用的话不用考虑寿命,我2015年买的那7个灯泡2023年换下来时还都没有坏,亮度 ...

2023为何要换下来?亮度不够了?

网友:
塑包铝的,加大电阻就行了,电流下降了,功率就降低了

网友:
产品设计、老化验证的时候都已经考虑到散热哦

网友:
这样的灯,室内使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外壳开几个通风的孔,这样比原来所有热量闷在塑料壳里好得多。

网友:
已经改了,直接加风扇串在灯里面经过计算,电流刚好,每个都加了风扇,没加前90度,加了后不到60度

网友:
LED灯板很便宜,一般也不容易坏,这是多此一举。

网友:
根本没必要 ,打孔或其他方式的改装会破坏密闭性。有可能得不偿失,缩短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