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固件-官方界面

楼主(2024-04-29):
一直用着原厂官方固件,看到梅林和原厂可以互刷
便体验一下梅林固件

多了个工具,,监示显示,

内存余量多几十M

这5G信道长见识了,,这桥接真是好用,,纯净的信道任意选

开始刷后,手机就搜不到,国内使用要固 定信道

这后面多了两项

多个实用的NFS

这地区也是怪怪的,有些路由有,有些没有

刷梅林固件无线性能实测好像挖出了功放的潜力。。。远距离速率有点狂

刷后,华硕APP就无法远程管理

网友A:
华硕的AIMESH比较傻瓜式,好上手

网友B:
要把地区改为澳大利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地区改为澳大利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率

澳大利亚可能要成过去时了,,

169,173,,177,,,可能是6G频道

网友:
华硕路由有官改,也有梅林界面,都很好用;aimesh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C:
有时区域改变,其实功率还是老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区域改变,其实功率还是老样的。

就是这样的,,应是要合国标。。刷梅林后就会不一样

网友D:
华硕路由有点贵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华硕路由有点贵啊

主要还不是贵的问题,主要就是电老虎和火炉,。我的ac88U都闲置好多年不敢用了。。吃灰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不是贵的问题,主要就是电老虎和火炉,。我的ac88U都闲置好多年不敢用了。。吃灰中 ...

我也有个88u,觉得功耗太猛了,还是用k2p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88u,觉得功耗太猛了,还是用k2p香

是的,我也换回K2P了。本来用k3,但是k3的2.4G太次了,信号满格但是速度连图片也加载不出来,换回k2p一切正常,k2p的2.4G果然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AIMESH比较傻瓜式,好上手

是的,我用二手的织女星做有线回程扩展,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不是贵的问题,主要就是电老虎和火炉,。我的ac88U都闲置好多年不敢用了。。吃灰中 ...

AC88U是个好路由。自带八口千兆,对于家中有线设备多的用户很友好,省去买交换机。我家用AC88U+斐讯K3组AImesh,有线回传,很稳定。

网友(2024-06-23):
界面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88U是个好路由。自带八口千兆,对于家中有线设备多的用户很友好,省去买交换机。我家用AC88U+斐讯K3组A ...

现在主流路由哪款不是千兆,一个火炉而已

网友:
华硕原厂路由器价格比较高,用其它便宜路由刷梅林才有性价比!

网友(2024-08-10):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不是贵的问题,主要就是电老虎和火炉,。我的ac88U都闲置好多年不敢用了。。吃灰中 ...

博通发热真心大,不过新一代的芯片你能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发热量终于正常了,和联发科高通也差不多

网友(2024-12-01):
路由散热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多年前刷过,功能确实多一些,不过现在已经不用硬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