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os,大概很难用

楼主(2024-04-29):
无聊弄个统信玩玩,引导过程像死机一样,晕死,扑面而来的寨风

重装3次了!第一次删了无线网卡驱动,不知道怎么再装,又重装一下。第二次取下硬盘在另一台机启动不了,换回来也无法启动。这骨头不好啃呢

比麒麟还不好用

网友:
以前官方活动,是购系统送U盘,还是购U盘送系统,,,系统U盘质量到是不错

很久前体验过相近的OS。。软件生态不太适合

网友:
寨是不寨的,uos的特点就是跨平台,主流微架构的基本都有

网友A:
你错了吧UOS是商业发行版的叫法,pro授权是600-900一套,社区版就是大名鼎鼎的深度deepin,兼容windows exe、安卓apk、deb等,绝对是国内适配最好的linux之一。政府行业国产化改造用UOS+wps office基本上是标配。

网友:
你引导慢是你的U盘(介质)速度不行,这个系统在最近10年左右的老新电脑,固态硬盘的配置装完只要几分钟

网友:
什么都能用,又什么都用不了

网友:
信创平台的系统,适配性还是不如WINDOS

网友B:
单位强制推广,确实难用。刚开始时,因太难用无奈给他们配了双机,一台windows一台统信用键鼠切换器来回切换使用。现在基本上推开了,当然在平常办理业务使用中也是问题不断。因为全国整个系统使用,其技术支持不管内部和外部都很好。

因为不想让美国佬钳制,单位强制使用统信是是一个趋势,

网友:
俺要是用这个办公
俺一定很爽

楼主:
刚装完,笔记本无线开关打不开,无法上网,一怒之下把驱动删了,怎样再重装起来?这个系统不像win系统,刷新一下设备就出来了,怎么添加设备呢,其实无线网卡型号都对,就开关打不开

网友:
最难用的可能是龙芯3a4000版本的UOS,软件特别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吧UOS是商业发行版的叫法,pro授权是600-900一套,社区版就是大名鼎鼎的深度deepin,兼容windows exe ...

exe也能运行这么屌?

网友:
引用 网友C:
exe也能运行这么屌?

不能直接运行,通过Wine运行。

网友:
兄弟自信点,把大概这两个字去掉

网友:
习惯习惯还可以办公

网友:
引用 网友C:
exe也能运行这么屌?

通过wine运行的概率非常大,wine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虚拟系统,可以运行一些exe程序,但不是所有exe都可以,而且稳定性也远不如原生,主打一个能凑合用

楼主:
炸了啦,这玩意儿在笔记本上无法打开无线,不知道怎么搞了,不联网还怎么玩,明天搞个路由器当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强制推广,确实难用。刚开始时,因太难用无奈给他们配了双机,一台windows一台统信用键鼠切换器来回切 ...

我都是再挂一个硬盘,原系统不用,直接新硬盘装win10。原系统盘切个NTFS区共用装文件。

网友:
家里的台式机之前我安装的是win11+uos,我虽然使用电脑比较多,但是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应用,UOS基本满足使用需求,只是后来我经常要用天翼云盘,UOS的天翼云盘是wine版的没有原生应用,wine版本的天翼云盘很难用,各种问题,后来把系统换成了win11+deepin,感觉deepin里面的天翼云盘虽然也是wine版本的,但是没有在uos系统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使用起来基本跟在Windows系统里一样,所以现在大部分时间用的deepin。

网友:
装虚拟机玩过,确实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