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粗略看了一下文档,90DM860貌似也可以超频,单片机大佬来指正一下

楼主(2024-04-29):
首先,一些现实基础

1. DM0660和HY3131都是宏康的芯片,只是0660是集成单片机的,HY3131是万用表前端,负责模拟信号到可用数据那部分活,怎么获得和功能切换,由上位单片机控制。
2. 正是因为第一点,所以同样采用HY3131芯片的机子,会出现精度接近,但速度迥异的情况,有UNI-T 171a那种著名快机,也有EEVBLOG 121GW这种初版短路表笔要4.5秒才显示,升级固件后终于到了0660一样的水平。2.5秒左右,依然慢。
3. HY3131和单片机通讯,用的SPI协议的传送速度是主机(单片机)决定的。而ATmega64a的文档,SPI速度是用决定运行频率的外部晶振除以一个开发者决定的除数决定的,而90DM860用的是3.6864Mhz晶振,ATmega64a的最大运行速度是16Mhz!即使电压限定在2.7V以下最大运行速度也有8Mhz,按目前的速度翻个一倍7.2Mhz也是在8Mhz以内,这超频的空间貌似是有的

HY3131说明书外部晶振也可以超,但按我的理解,如果瓶颈是MCU那边的话,晶振是不用换?毕竟ut171a也是默认的4.9152Mhz

7.3728Mhz晶振已经下单,只是刚好烙铁坏了。有懂单片机的说一说这样超频大概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等你好消息,段码屏应该无所谓,不和上位机通讯,可以找个差不多的先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好消息,段码屏应该无所谓,不和上位机通讯,可以找个差不多的先试一试 ...

我有8M的,算是差不多,但是烙铁坏了,只有一个大黄花,手工不行就尽量减少焊接次数,等2倍的来

段码屏驱动IC可能也是SPI通讯的,但这个同0660就一样了,出问题的不多,所以感觉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东西竟然也能超频
6啊

网友B:
不建议超频,副作用太大了!没啥必要。嫌慢,换快表就行。

网友:
唉,说到hy3131,就想到找不到ut171系列的校准密码真是永远的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超频,副作用太大了!没啥必要。嫌慢,换快表就行。

像hy3131这种前端+mcu的,只超频mcu,理论上是不影响测量的。起码肯定不影响hy3131本身的读数的。就好像电视机,额定120HZ画面刷新率,单片机不断拍照,每秒钟几张照片,超频只是提高拍照速度,不影响前端工作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hy3131这种前端+mcu的,只超频mcu,理论上是不影响测量的。起码肯定不影响hy3131本身的读数的。就好像 ...

有道理,MCU超频后总线速度也会提高,不知道与前端的通讯是否出问题,等楼主实验成功。

网友C:
换好了吗,一直在等这个帖子更新,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了吗,一直在等这个帖子更新,哈哈哈

没有换啊,最后那个转盘不会拆啊,按他们说是硬塞进去的,塑料质量差怕用力不对掰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换啊,最后那个转盘不会拆啊,按他们说是硬塞进去的,塑料质量差怕用力不对掰断了 ...

我的表不在身边,我一般都是拆的精光,你有空截个图给我看看到底是哪个部分不好拆,我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不在身边,我一般都是拆的精光,你有空截个图给我看看到底是哪个部分不好拆,我看能不能帮到你 ...

就是后盖拆掉后,我只拆了一块PCB,剩下转盘和PCB,螺丝松开后不知道拆哪里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0836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后盖拆掉后,我只拆了一块PCB,剩下转盘和PCB,螺丝松开后不知道拆哪里了
https://www.mydigit.cn/fo ...

去年拆的,我是拔出来的,你先把弹片位置记住,不要拔出来飞了,我记得我应该是用2根扎带,把扎带穿入进去,然后拔出来的,

网友D:
不能讨论90DM860了,现在价格都变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讨论90DM860了,现在价格都变高了。

现在多少了?

网友E:
坛子里的老板出完货之后,其他手头有的都涨了,几乎翻倍,最便宜的499
OEM的原型号CEM DT-9986,咸鱼居然挂2888,还不能还价
觉得这货300左右真是香,500以上就得考虑一下了,2K简直是卖情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子里的老板出完货之后,其他手头有的都涨了,几乎翻倍,最便宜的499
OEM的原型号CEM DT-9986,咸鱼居然挂 ...

这次你感觉赚大了吧

网友E:
对比了一下9986的技术文档,CEM的 DT-9985/9985RF/9986做为同一系列的产品推出,应该用的是同一块板,不同型号的选配功能都有对应的接口,9985RF多了"wireless usb interface",是否意味90DM860可以加一个无线模块实现外部设备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比了一下9986的技术文档,CEM的 DT-9985/9985RF/9986做为同一系列的产品推出,应该用的是同一块板,不同 ...

工厂有这个无线模块卖,买来直接能用,就看值得不值得了。

网友(2024-06-26):
还有这种神奇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