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740MHz-790MHz一拖二无线话筒遇到了广电5G的干扰了

楼主(2024-04-29):
单位一台740MHz-790MHz的一拖二无线话筒现在遇到了广电758-788MHz频段的干扰,一只低段的话筒频率调到740左右可以正常使用,另一只高频段的话筒不管调整到什么频率都有广电的干扰声,嗞啦啦的没法正常工作。现在我想把高段的话筒调整到低段使用(原先一只话筒在1-99频道工作,另只话筒在100-199频道工作,我想把两个话筒都放在1-99频道工作!两只话筒工作频率稍稍分开些,不用一个频率)。但是从哪个地方调整,怎么调整无法知道,有知道调整方法的吗?

网友:
这个要找厂家索取资料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 需要厂家的技术支持 可能还要专业的设备
其实说白了就是调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频率

网友:
看电路图具体芯片啊。
某些芯片是靠外置存储芯片配置的,复里面的内容,换掉即可,
但是如果是MCU控制的,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感觉电路好简单了  里面空荡荡的

网友A:
家里的WIFI也受到KTV无线麦克的影响,一有唱歌的,信号就不好。

网友:
联系厂家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WIFI也受到KTV无线麦克的影响,一有唱歌的,信号就不好。

WiFi是2.4GHz的,KTV无线麦有这个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是2.4GHz的,KTV无线麦有这个频率吗?

有2.4G频段的,现在无线设备2.4GHz也泛滥了,干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