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这u盘还有救么,下一步该怎么弄?

楼主(2024-04-29):
地摊上卖的,金属的外壳。但用不了。试过第19版,21版量产工具,都识别不出。试过其他品牌的工具,也不行。

现在该怎么?似乎剩下短接引脚了。但不知道哪个引脚,有坛友知道么?

网友:
应是内存有问题吧,做工还不错

网友:
如果是2.0的,这种情况使用电脑店U盘格式化工具强制格式化一下就出容量了。这种的话还是需要对应的工具。

网友:
你的工具不对吧
要用U3的吧

网友:
看样子量产工具不对!

楼主:
试了V17版,U3。也不行呢,都改好INI文件。

网友:
估计还是软件不对

楼主:
又试一个版本,写89103-AA2.我这个是后缀AA1,还是不行。不知道该短接哪个脚

网友:
u盘不错,希望能搞好

楼主:
谢谢支持。看坛友了,我没招。弄好就手机与电脑之间拷文件。电脑不联网,做好图后,通过手机外发。

网友:
你这量产工具似乎有问题,如果正常的话应该会显示盘符标记和闪存信息的,即使闪存信息是有问题也会有提示,看你现在情况可能主控都没认出来。最新U3量产工具21041600版本,你找找看。

网友:
软件没搞好,安国一般不需要短接

网友:
这些主控   没有玩过

网友:
QLC    89103   现在量产工具没有流出来

网友:
你用DG格式化保证能行。